[SMI] SM2258xt下载MPISP失败

楼主(2020-03-19):
一块金士顿的假盘,之前突然挂了。试了好多固件,这款能检测到自动检测到flash型号,但开卡到300secs就会出现download MPISP fail

楼主:
求大佬出来解决解决,小白第一次开卡。

网友A:
开卡软件包应该是对的,看一下ce表正常不,是否有坏的ce。
再把你设置图发上来看下设置有没有问题,再不行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软件包应该是对的,看一下ce表正常不,是否有坏的ce。
再把你设置图发上来看下设置有没有问题,再不行 ...

点击ce提示不是ISP型号

楼主:
这是设置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卡软件包应该是对的,看一下ce表正常不,是否有坏的ce。
再把你设置图发上来看下设置有没有问题,再不行 ...

我 也顺带请教一下大神,我的台电的120G,主控是2258AA,颗粒不知道是什么的,有软件说是现代的,但是进去开卡工具说不是现代的。不知道怎么开卡好,求助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 也顺带请教一下大神,我的台电的120G,主控是2258AA,颗粒不知道是什么的,有软件说是现代的,但是 ...

你这个盘,闪存用的黑片,没有丝印。随便找个58xt的开卡软件进去看一下颗粒ID,清楚了颗粒的制程,再找对应制程的58xt开卡包开卡。
和楼主一样,发个ce表上来看看。

楼主:
ce是个这个嘛,好像没有识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盘,闪存用的黑片,没有丝印。随便找个58xt的开卡软件进去看一下颗粒ID,清楚了颗粒的制程,再找对 ...

没识别出来,是不是还要换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盘,闪存用的黑片,没有丝印。随便找个58xt的开卡软件进去看一下颗粒ID,清楚了颗粒的制程,再找对 ...

我下了个开卡工具回来不会使用,我只是下载了3个,没有一个可以auto出颗粒型号。我随便找个SCAN,之后都没有停止工具条。我也看不到CE。

工具不停的跑,最后我把线拔开。我用了俄罗斯的软件,出来下面的

网友:
你这个是山寨类的,得用海力士专用开卡。
~~~~~~~~~~~~~~~~~~~~~~~~~~~~~~~
同求2258XT,闪迪专用开卡工具

网友:
不知道楼主开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