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HTPC主机

楼主(2020-03-19):
上个帖子(拆个惠普光电鼠标ⅡKE329PA 换左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986 )说了,要发几个拆帖子,今天发HTPC主机

包裹到了

泡泡纸包装

带一电源

主机前面

主机后面

主机内部

内存

M.2硬盘

电源参数3A的,实测不到3A将近3A

老板自带一个精简WIN7系统,装不上QQ

想自己装系统,却没找到U盘启动位置。问问老板吧,老板NB得很,直接让退货。
好NB的老板,不知道他开网店是为了挣钱还是为了跟客户置气。从比不再理这个NB的老板,
没跟他一样还是给了好评,但同时也加了追评,把这情况给别的买家说一说,水平不高的人可不要买这机器,因为老板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好售后的,如果你不想要售后,那你就买吧

拆前面板

以下是记号,记往各个插口的位置,好还原

记号

记号

记号

记号

记号

记号

记号

还有一层

楼主:
主板卸下

主板后面各个插口

主板背面

主板电池

老板机器上带的2G内存

这个内存比较老,正好跟我笔记本兼容

32GM.2硬盘

内存插槽

硬盘插槽

无线网卡插槽

无线网卡是那个最小的,好贵的那种,还不如用个外置的

换上4G内存用CPU-Z测试

老板吹的15秒开机,实际上换了4G内存才23秒开机

机器的整体参数

全篇完,谢谢关注!

有朋友问多少米,补一句,159元包邮。

网友:
像1800,多少米入的?

网友:
看样子是可以的,价格呢

网友:
这个价格不好不坏吧,看了下所有配件全部杂牌。还有那个固态不是M.2接口的,应该是miniSATA接口,不过我不确定,我是看那两个固定螺丝孔的位置和M.2的不一致,而且一般这么老的货也不太可能用M.2这种比较新也比较高级的货

网友:
好多串口呀!

网友:
固态硬盘是MSATA接口的,不是M2接口

网友:
这开机速度慢是硬盘问题,我把这硬盘装在Y560笔记本上用过感觉还没有机械的快

网友:
不叫M.2硬盘叫MSATA硬盘

网友:
159包邮的话还可以

不过这ATOM的CPU能用来干嘛呢?

N多年前HTPC定位都是家庭影院的,但现在这ATOM CPU输出电影外接电视还不如一个安卓的盒子了,
用来当PC的话性能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就不说一不小说中的各种管家了,随便一个内容丰富点的网页就会要了它的命了

它还没有散热风扇,要不改造一下,上个水冷试试?

网友:
这是工业控制用的电脑,都用串口通讯,hdmi都没有还HTPC呢

网友:
额,感觉贵了。这种古董做个下载机或者软路由吧

网友:
这个是要装黑群晖么

网友:
我如果碰上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一般是好言好语的和客户协商,看看能不能退点邮费啦之类的蒙混过关......
其实也是扯皮的一种,但是从来不会和客户置气的。

网友:
d2550就有点贵了,才2g32g

网友:
这两个3.0接口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配置低了些,做下载机不错。。。。。

网友:
装个EMU OS接个手柄就可以做为电视游戏机兼顾下载机了

网友:
这机器配置够低的,别说HTPC了,做下载机都有点费劲
迅雷,BT,网盘什么的速度要跑起来估计就该吃不消了

网友:
100多倒是不贵,就看能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