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7805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看到网上资料说1脚接正,2脚接负,通上12V电压,2、3脚就出5V,我咋用可调电源没实现呢?接上电源CC灯亮,电压被拉低到2V,求指教

网友:
看看是不是7805坏了,
还有,是不是你接反了

网友:
你那7805是坏的,已经短路了。

楼主:
坏了???字面朝向自己 自左向右 1、2、3不对吗?

网友A:
那就说明你接错了呗

网友B:
我居然没看懂楼主说什么。

7805输入输出都要接滤波电容,根据电流大小电容取值在10到1000uF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居然没看懂楼主说什么。

7805输入输出都要接滤波电容,根据电流大小电容取值在10到1000uF之间。 ...

简单测试未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你接错了呗

连续测量了一个都是这种情况,我蒙了

网友C:
压差太大!!78 79系压差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差太大!!78 79系压差3V

不关压差什么事,最大输入电压可达30V以上。

网友:
7805这个看一下原理,左脚接电源正,中脚接地(共地),右脚5V输出正和中间脚负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自己得脑子短路了,可调电源插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关压差什么事,最大输入电压可达30V以上。

去下一个产品手册看一下。我们单位的就因为设计疏忽,12V用7805给5V电路供电,总是烧,后来才发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下一个产品手册看一下。我们单位的就因为设计疏忽,12V用7805给5V电路供电,总是烧,后来才发现原因 ...

地球人都知道,那是功耗太大的关系。只能说你们的设计水平太那啥了

网友:
LM2596一类的开关型降压芯片不香?

网友F:
总感觉是你接错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是你接错线了

人家楼主在13楼说了,自已脑袋短路,可调电源插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