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这是什么颗粒

楼主(2020-03-19):
新盘
刚买的
这是什么颗粒
wechat_upload15846020055e731b95922b1
主控是88nv1120
颗粒不知什么

网友:
鬼知道是什么颗粒系列...

网友A:
根据BGA132封装加之1120惯用闪存

推测:
1.IMFT的B16 B17
2.HY的3D V3

网友:
http://vlo.name:3000/ssdtool/
这个网站下马牌的flashid软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BGA132封装加之1120惯用闪存

推测:

马牌主控,sandisk颗粒,现在支持开卡没有?

网友:
应该是单颗粒32GB的,颗粒上面写了256G估计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