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全网首拆---胡桃科技silver电动滑板

楼主(2020-03-19):
感觉整体做工还是不错,就是滑板外壳镀层容易脱落。

网友A:
没有全面封胶差评,就说上面那个大电感吧,一米高度下去,巧劲都能摔裂。路上不会遇到个石头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全面封胶差评,就说上面那个大电感吧,一米高度下去,巧劲都能摔裂。路上不会遇到个石头什么的吗? ...

有胶垫。全面封胶坏了没办法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胶垫。全面封胶坏了没办法修了。

貌似很多东西就是直接封装不让修的。坏了就整个板换掉。。修才能赚几个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