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可以在家用电脑上运行进行数据记录的软件

楼主(2020-03-19):
比如想记录每天24小时的环境温度变化,利用带通USB讯功能的传感器与家用电脑连接,运行某一软件,可以按需要的时间间隔对温度进行记录(比如10秒记录一次)并将数据保存在硬盘上,可以反复调阅。

网友:
Win自带的任务计划应该可以周期性运行某个程序。

网友A:
我看了下Win7的,最快5分钟一次,没有更小的值,不知道能不能改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Win7的,最快5分钟一次,没有更小的值,不知道能不能改注册表。

希望类似于像心电图那样的效果,记录间隔或采样周期越小越好,至少是秒级的,如果是高手,也许可以用C语言编一个。

网友:
机房温度报警器

网友:
labview 做一个上位机?

网友:
Arduino 连电脑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类似于像心电图那样的效果,记录间隔或采样周期越小越好,至少是秒级的,如果是高手,也许可以用C语 ...

问题是,
温度数据你要秒级的有啥意义啊!

那是温度,又不是亮度,
就算是有能秒级采集的传感器,
也不可能真的采回来个阶梯波形吧,
又不是在淬火。。。

网友:
首先这个带usb通讯协议的传感器是现成的还是虚构的,如果软硬件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实现的方法就随意了,如果是现成的那应该有配套的上位机吧

网友:
买个米家的温湿度计,然后再弄个网关,就有相应的温度变化数据记录了,查看方式还是拆线图形式

自己弄的话,需要先确定硬件(温度传感器),再搞定传感器和电脑的通讯,接着再搞定软件,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