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学发贴,拆个掌讯方案的八代雅阁导航

楼主(2020-03-19):
我的车是八代雅阁,老导航是wince的,让我扔掉了。前一段时间淘了一个安卓的导航,自己装上了,可能是接线不对,小屏上显示的空调信息不能在大屏上显示,方向盘控制也不能用。还有一个问题是散热太差,夏天听歌时间不长就会因高温重启,屏幕热得烫手,考虑加个散热风扇。前几天在单位值班,把机器拆了。让大家给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背面,可以看到,白色标签下面预留了风扇位置的。

楼主:
这么多芯片,谁知道哪个发热量大?准备加上散热片和风扇

楼主:
说实话,这个导航的音质还可以的,支持APE等好几种格式的高清音频。

楼主:
这个是预留的风扇位,可相对的主板位置上没啥东西,装上风扇效果也不会好。

楼主:
看看外壳材质,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楼主:
看材料,应该是回收铝材加工的

楼主:
论坛里有发贴教程吗?想看看

网友A:
这和之前的车机没法比,各种接口直通主板,然后外壳没有任何辅助固定,全靠接口和主板的焊接在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之前的车机没法比,各种接口直通主板,然后外壳没有任何辅助固定,全靠接口和主板的焊接在撑, ...

是啊,以的导航快五千了,沉得很,各种用料很足,这个很轻,价格也没法比。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帖子后面还有内容,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B:
掌讯的音质真的不敢恭维,收音效果差.还有可能是假的安卓8

楼主:
这是显示屏的型号,应该是公版的东西。

开好孔了,等风扇到手装上

预留的风扇位置不对,没有对着发热的位置,我自己找地方又开了一个,工具不行,只有手电钻和钢锯条,做工比导航还粗糙,各位别笑

网友C:
看到参数我震惊了,竟然还写电容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参数我震惊了,竟然还写电容容量??

看了几个车机拆解,都写了电容容量,不知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掌讯的音质真的不敢恭维,收音效果差.还有可能是假的安卓8

这个音质还可以,播放高清音频细节很清晰,低音效果也不错。但不知道这个音质是原车功放的还是这个导航的,因为缺少一根到导航的信号控制线,空调信息显示不了,切换收音机、听歌得按车上的AUX键,方向盘控制不了。我怀疑这个导航只是解码,功放还是原车的。

楼主: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芯片上用不用贴上散热片?我计划把盖板的孔挖大,装个大点的风扇。前几天装的小风扇,一再让老板推荐静音型的,但装上还是有声音,让我扔了。请大家给推荐一下静音的散热风扇。

八代雅阁的时钟、空调、音响信息是用这个小屏显示的,装导航时需要一根线把小屏上的信息投射到导航屏幕上,在网上搜索了下,导航背面有个专门的信号接口。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导航的小屏信号线居然接到了主电源插头上。请论坛的高人给指点一下:是我接线不对,还是少了一根小屏到导航屏幕的线?

网友(2021-01-30):
请论坛的高人给指点一下:是我接线不对,还是少了一根小屏到导航屏幕的线?

那条是开灯信号线,就是你开车灯就有12V,导航知道你开灯了,原车CD后面是没有这条线的,是协议通讯控制CD背景灯,加装的导航需要从小屏分小灯的这根线给信号,让导航的按键背景灯也随大灯亮起来。

网友:
安卓大屏要有协议盒的,没看到你的有没有。没协议盒很多原车的信息看不到的

网友(2021-05-01):
楼主还没弄明白?还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掌讯的尾线定义,网上都有,通用的。你指的导航上那个8pin接口,其中两根线是接收协议盒的信号的,读取车的协议,但我老实告诉你,我装了协议盒,并不好用,也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
第三方安卓的车机不好用个人观点,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