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升级可调电源、白光焊台

楼主(2020-03-19):
以前老站发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9756,制作的可调电源是电位器调整,面板在原来基础上重新开孔。
今天重新升级,内部可调部分改为数控,DCDC部分由lm2596改为自动升降压FP5139推动场效应管,面板用PCB打样,完成后可以0V-36v,0-3A数控可调,电压、电流、功率、容量显示切换。

后面板两开关电源、白光单独控制

网友:
红绿配色,无敌

楼主:
数控模块用下面

楼主:
dc-dc拆自这个模块,然后大量飞线,里面惨不忍睹就不拆机了。

网友:
多少大洋一台啊啊

网友:
真羡慕你们白光来白光去的,我就一把炮灰烙铁走天涯

网友(2022-05-03):
这个焊台漂亮 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