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许继电气智能电表拆机!求密码!

楼主(2020-03-19):
闲鱼买的,32两个包邮!想改功率表!不知道密码!有哪位知道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撸的?

是啊!挺便宜,内置电池没电了!32两块包邮!做工可以!密码多少啊?

网友:
老站上有帖子,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B:
打开前面的门看看,有没有编程按钮?
有编程按钮的,去老站搜搜调整软件也许能改
如果没有编程按钮的,就拆零件呵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前面的门看看,有没有编程按钮?
有编程按钮的,去老站搜搜调整软件也许能改
如果没有编程按钮的,就拆 ...

编辑了,有正面照,三个按钮呢!应该是有!

网友C:
哈哈,我有办法清零,有没有编程按键都能清零设置参数,不过说来话长,一般人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有办法清零,有没有编程按键都能清零设置参数,不过说来话长,一般人搞不定 ...

高手!但我不需要清零,我只想知道登录密码!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有办法清零,有没有编程按键都能清零设置参数,不过说来话长,一般人搞不定 ...

不知道大牛可以教一下我呢?

楼主:
这算好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有办法清零,有没有编程按键都能清零设置参数,不过说来话长,一般人搞不定 ...

高人能否共享下方法,我也搞了一个,论坛里的密码只能设置几个参数不能清0,提示权限不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算好使了吗!

这个好像有问题,正常读取通讯地址后,会在通讯地址那里显示表号,看你的表号,应该显示000000498703,而不是全9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有问题,正常读取通讯地址后,会在通讯地址那里显示表号,看你的表号,应该显示000000498703,而 ...

好像是不对,是密码不对读不出通讯地址吗?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E:
我的帖子有,旧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不对,是密码不对读不出通讯地址吗?还是设置有问题?

读取通讯地址不需要密码。
密码是修改设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取通讯地址不需要密码。
密码是修改设置用的

是没连上吗?我看显示应答正常了!第一次玩这东西,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帖子有,旧站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帖子有,旧站

没找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