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盘成肉价格的软路由!

楼主(2020-03-19):
      近来闲来无事,折腾一下软路由。结果一不小心搞把白菜路由器盘成肉价格。
方案筛选:
       在老马家逛着找到了GI945微型主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未破解35RMB,一种是50RMB破解版。对比一下果断选择破解版,主要是没有烧录器,再搞一个烧录器不划算。
收到后发现这主机是没硬盘、电源,单千兆网口。N270CPU,1GB内存,显示接口是DVI的。只有再选配上电源,DVI转VGA头,开机测试,使用U盘的PE系统开机正常。
这要做成软路由得有硬盘才行,虽然有网友使用U盘启动可以做,但总觉得稳定性可能比较差,软路由可是365X24开机运行的。所以还是选择使用硬盘方式来做,拆机发现
这机器要装硬盘还是个大问题,只有迷你4PIN电源接口和一个SATA接口和40PIN接口,上普通硬盘装不进主机内部,只能外挂。个人觉得外观接受不了。只有选择其它方案。
确认了内部空间,只有上闪存盘或迷你SATA盘才能放的下,闪存盘的格价比较高。还是选择了迷你SATA盘,再次选购了迷你SATA盘再4PIN电源线和SATA线。等收到材料后
傻眼了,迷你SATA盘尺寸是可以放的进内部空间,但还需要转接方式连接到SATA接上。只有再次去购买迷你SATA转SATA转接板。终于齐活了,开始安装硬盘,又傻眼了,
SATA线是普通13mm高度的,根本没法放到内部去。(装上后太高了,盖不了盖子。)只能再想办法解决,终于找到有左侧弯的SATA线,等到线材后继续安装,终于把
迷你SATA盘装进内部空间了。开机U盘启动正常,安装OPENWRT固件,结果安装后重启只显示BOOTING OPENWRT字样,不知道原因,只有再次度娘一下,原来这主机
是32位的CPU,安装的OPENWRT固件是64位的,无法正常工作。只有重新找32位的固件,好不容易找到一下,还需要花钱的。还好钱不多(1RMB),就直接给了。
下载回来后安装固件,一切正常。调试时又发现这主机是单千兆网口的,只能做单臂软路由,这样做还需一个千兆的交换机配置。手上没有多余的千兆交换机可用。
只有再寻找解决方案,通过了解这个机器有一个迷你PCIE接口可以接网卡,但这种网卡一般都是笔记本用的无线网卡,根本不适合用来做软路由。在多次的寻找下,
找到了一个迷你PCIE带RJ45的网卡,但这是用在有空间的主机上的,这主机空间小的很,后来一想应该可以拆下来安装,就直接买了。收到是迷你PCIE关半高网卡
还带一个RJ45的接口档板,两者之间是使用线缆对接的。把迷你PCIE的网卡安装又出问题了,这主机只有全高的固定螺丝位,没有半高的。同时网卡线缆联接后
高度远远超过主机能盖上盖子的高度。只能先拆下来找方案解决了,最终只能放弃线缆对接,使用细软线直接对焊来解决高度问题。但还是没法固定,迷你PCIE
接口没固定是不行的,想了一下找到一个简易的方式,用一块较硬的小铁皮裁剪一下,一边直接焊接在半高固定位,另一边打个小孔与RJ45接头螺丝位固定一起。
这样就可以把网卡固定了,再用小型切机,把RJ45的接头口对应位置进行开口。终于全部完成,盖上主机外盖。感觉不错,跟原来主机外观一样。这一趟折腾下来,
各种问题,各种解决。把原来白菜价和软路由盘成肉价软路由了。主要归于个人一直抱着绝不外挂,保持原主机外观的该死观点上。 好了,上图,上费用清单:

费用清单:
1、GI945主机                    50RMB
2、电源                             15RMB
3、DVI转VGA接头              10RMB
4、迷你SATA硬盘64G         80RMB
5、迷你SATA转接SATA板     10RMB
6、左侧弯SATA线                  16RMB
7、4PIN电源线                      5RMB
8、迷你PCIE半高网卡            80RMB
9、2GB内存                            32RMB
                           合计     296RMB

网友A:
这个价格可以买D2550两口的两块了

网友B:
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的?

网友:
恭喜终于折腾成功了

网友C:
这东西很简单的,别买破解版,要固件的我给你,很好刷的,可惜只有一个SATA口

网友:
搞不懂你们都是开网吧的吗?需要这么高级的路由?

网友:
我用的H61主板,CPU是G1620,内存4G,硬盘16G,加了一片4网口的千兆网卡。功耗20W、

网友:
哈哈哈  你这也太能折腾了  有强迫症的劝退哈  直接买个成品不香嘛   这个主机本来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  你这生生把身价替身了五六倍了

网友D:
捡一条领带配一套西服

网友:
我的D2550 双网口2G内存8G电子盘160块,都买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捡一条领带配一套西服

这个评价对我来说好像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的?

就是作这个电脑小主机当成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很简单的,别买破解版,要固件的我给你,很好刷的,可惜只有一个SATA口 ...

没有烧录器能破解吗?我还真没试过。

网友E:
我一个双网卡的N270外加2G内存,还有迷你硬盘口,硬盘接口,还有个一个2G的CF卡,才卖68都没人要,可惜电源要用PC的才行,不是用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双网卡的N270外加2G内存,还有迷你硬盘口,硬盘接口,还有个一个2G的CF卡,才卖68都没人要, ...

有壳吗?

网友:
我那个软路由才8W多,我直接用K2P的1.5A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可以买D2550两口的两块了

这就是为啥这货35都没有人买了

网友:
这就很不划算了,有现成的软路由带五六个千兆网卡的如小娱C5等为何不选呢?这下来贵多也,虽然性能好点但可靠性不一定了。

网友:
我的GI945已经是专门用来跑内网穿透了,装了个centos 最小系统  !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跑个旁路由,不过这改装也太麻烦了。如果能利用里面的电子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