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18年前的联想LXH-WG15L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0-03-19):
上个帖子(拆个惠普光电鼠标ⅡKE329PA 换左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986 )说了,要发几个拆帖子,再发个老古董,18年前的联想显示器

一个老古董,但是用料足啊,老机器质量棒棒的,2002年的机器,现在性能一点都没下降,只是屏幕有点小。

小屏幕,好像是14吋的

背面

生产日期2002.1.17

钢板,现在不会用这么扎实的料了

按键

按键板背面

这个显示器是12V供电的

屏线接口,要先拆接口才能把钢板移开

支脚调节装置

屏幕正面

屏蔽胶纸,现代显示器没这些吧

屏蔽胶纸

擦擦屏幕

好多螺丝,现代的基本都是卡扣,不用螺丝了

显示线好粗

板子在钢板里边

灯线接口

灯线升压板

驱动板

屏幕参数

这里还有线路,太精密,不拆了

把钢板移开

再细看灯板

驱动板正面

还原过程略

谢谢关注!

网友:
有个飞利浦的150P4...双数据接口,一个三星153V,都是2003年的产物,飞利浦是LG飞利浦IPS硬屏,,,三星是日本产的啥牌子软屏,二个一直在用,一黑一白

网友:
以前都拆过机,图片拍了好多都不知存哪儿了

网友:
你这是是ACER的屏

网友:
18年了真是够老的

网友:
这二个东东都不便宜,,,记得飞是专卖买的,,3600

网友:
纸箱子还在啊

网友:
性能指标不够了, 没用
有个03年2990买的飞利浦s3f, 10块钱卖了 分辨率只能到1024x768

网友:
颗粒感好强啊

网友:
俺有个04年买的sharp的15寸,边缘有问题了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