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大佬们这个管子是不是70n10的直接的代换?

楼主(2020-03-19):
如题,pd充电器里头的,先谢了

网友A:
可以的。。。。。五个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五个汉子。。。。。

谢谢!

网友B:
是的可以直接替换,还有拆管子右边的过孔已经坏了,安装注意两面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直接替换,还有拆管子右边的过孔已经坏了,安装注意两面复原。

谢谢解答和提醒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已换好完美修复

网友:
后面几位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