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时,怎么拆 才不会拆坏塑料外壳的卡扣? (显示器和遥控器塑料外壳

楼主(2020-03-19):
如题:上次我在论坛发贴问, AOC 19寸显示器912SW+故障一闪一黑屏,是驱动板软件还是灯管或高压板故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1149&extra=

我想拆开显示器看一下,但我拆开显示器 塑料外壳 ,把 塑料外壳 的 卡扣 撬坏了,(我拆遥控器 想修理遥控器 按键不灵故障时,也经常把 遥控器 塑料外壳 撬坏了)

想请问各位老师,你们拆机时,是如何操作的?怎么拆,才不会拆坏塑料外壳的卡扣?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如果人家设计是这样子,那也没办法。有些变态厂家他就是设计起来不让你拆,一拆就坏。

网友:
一般是用信用卡插进去

网友:
也是,有的拆开就坏,没有好窍门,主要是不知卡扣的结构,一种和一种不一样。

网友:
这种看运气的,一般都会断,厂家也不是设计了让你拆的,估计返厂的话他们自己也会拆断

网友:
银行卡插进去拉一圈就下来了,坏几个卡扣又不影响使用,有些变态的设计就是要搞坏了才能拆开。

网友:
要做到完全无损拆,真的不容易。

网友:
有的是设计缺德,
有的是材料太脆,

曾经一个mp3,无螺丝全卡扣结构,
偏偏外壳的厚度材质跟薄脆饼干似的,
整个售后就我一个人有无损拆解的可能,
勉强将失败率控制在三成以下

网友:
是不是用吹头发的热风机加热一下再拆会好点

网友:
我也这样,没办法,上次拆个酷开的遥控器,最后得用502搞定,有些东西就是一次性的设计。
卡片或者撬棒之类的能减少损伤。

这个博锐剃须刀的卡口设计很好,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