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奥特蓝星VS4621音箱二次魔改

楼主(2020-03-19):
奥特蓝星VS4621之前有过一次魔改,详见之前的帖子奥特蓝星VS4621魔改|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6588
这次主要是对主箱的调音板魔改

奥特蓝星VS4621基本拆过都认为只有主板上的两个4558是前置,但是主箱还有一个4558做调音前置,主要是这个导致这个箱子低音相当的混,后级改了也出不来效果

拆开主箱 取下调音板

调音板正面

调音板背面
上面有个4558

用AD823替换,把板上两个电容也更换了装回

又把主板小改了下,还是选用了5534替代5532的方案,左右声道分离度更好些
总之 这次小魔改后低音不混了  音质稍有提高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A:
这都是病,得治。
到最后就是听个响,其实也没多大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病,得治。
到最后就是听个响,其实也没多大改变。

换了好件,多少会有点提升的,通过劳动,自我成功感是有的。

网友(2020-09-20):
在怎么改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喇叭和箱体都不行

网友(2021-09-20):
請問這箱子是如何拆開的   我沒找到竅門。

网友:
看我的,我怀疑你的是否山上的,连我的多媒体音箱也比不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39-1-1.html:cool:

网友(2022-12-17):
看了你的帖子我也淘了一套4621,品相尚可,问题是现在音箱声音比较小,红色的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正好借着维修的机会换一下运放,到底怎么操作还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23-01-31):
奥特蓝星VS4621 音量调节旋钮使用什么型号的电位器合适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 这个主音箱的电路板怎么拆下来呢 我废了老大劲 也拿不下来 电位器好像被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