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YMEMORY 256GB U盘拆解测试,SM3281L-AB主控

楼主(2020-03-19):
之前买了一块256GB的优盘,可是测速很慢,详见,后来这支U盘送人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4240
不甘心又买了一支256GB U盘,这次外壳变成了黑色,标称速度也变了,具体多少忘了,U盘也买了有半年多,但肯定不是上次的20M/s,用户测速也不错。

外壳,英国一家电商MYMEMORY,卖各种电子产品,主卖存储设备,自己贴牌了MicroSD卡和U盘,MicroSD卡是Integral做的,一起卖但自家的产品便宜1到2磅的样子,手头还有一张他家的MicroSD 256GB,质量速度都可以。

测速,速度不错。以为买的是之前说的PS2308主控版本。

读不出芯片信息。

本来看速度过得去就没管了,直到最近拿出来用,才发现坑大了。拷贝刚开始速度有100多。

很快跌到不到1M

直到0,卡一会。

之后恢复,如此循环。

好坑,于是开拆。

主控是SMI SM3281L-AB,搭配2片大S AF级nand,跟之前的一片nand就有256GB不同。
同样主控的还有 Lexar s57,有人测试过也是写入不稳,波动大。
本站另一个测试,速度更慢,不过容量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7010

这种速度应该是nand拖累了吧。
AF级的大S还不错。
只是第4位查出来表示SLC就搞不懂了,之后的256gbit也是,难道不应该是128gb*8=1024gbit么。

还真是SLC

网友A:
SLC闪存开QLC模式,64GB SLC→256GB QLC。跑完开心模式后接着的是地狱模式。如果能开SLC模式,除了容量小一点,所以容量都是开心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C闪存开QLC模式,64GB SLC→256GB QLC。跑完开心模式后接着的是地狱模式。如果能开SLC模式,除了容量小一 ...

学习了,这一跳一跳也挺欢乐的。如果主控的算法不那么激进,速度波动没那么大,速度跌到0的时候有卡死迹象然后恢复,还是一块好盘,平均也有60 70M的样子。
开SLC模式容量只有1/4,肯定不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这一跳一跳也挺欢乐的。如果主控的算法不那么激进,速度波动没那么大,速度跌到0的时候 ...

我做过一个同样主控,同样闪存颗粒的优盘,不过是单贴128G,全盘速度不到20m,双贴速度应该不会超过40m,qlc基本就这水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C闪存开QLC模式,64GB SLC→256GB QLC。跑完开心模式后接着的是地狱模式。如果能开SLC模式,除了容量小一 ...

这就是QLC,这个料号在58XT 59XT工具里的制程就是N18,别看那个M16,之前就说过制程迭代不可能有3D SLC,镁光自己公开的制程结构图都没说量产过3D SLC

网友C:
这个颗粒是QLC吧,有没有人知道QLC能不能开成TLC用?或者M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是QLC吧,有没有人知道QLC能不能开成TLC用?或者MLC?

据说点序AS2258主控,能把QLC开成SLC来用。

网友:
海淘还买这种U盘啊?国内到处都是,3281+qlc吧,什么忆捷赛迪之类到处都是,太浪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QLC,这个料号在58XT 59XT工具里的制程就是N18,别看那个M16,之前就说过制程迭代不可能有3D SLC, ...

你是 从哪的得到的消息,我明确告诉你镁光B16 B17的datasheet上面都说可以切换SLC,也就是真·3D-S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 从哪的得到的消息,我明确告诉你镁光B16 B17的datasheet上面都说可以切换SLC,也就是真·3D-SLC ...

照你这么说,L06和B95也能切换到SLC,那么它们是真SLC吗?

不说多,B95 L06 B05 B0KB B16 B17 B27 N18制程规格书中都有表述 通过写入二进制的电荷到达指定浮栅 缩短页编程时间,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将电荷写入更多的页以浮栅工作于SLC类型模式下且SLC寿命40000擦写,你能说它们是SLC吗

英语4级,水平有限,汉英字典都不知道扔哪了,英语大佬解惑一下

另外,B16 B17的B就说明了是TLC类型,难道模拟SLC就是真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