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压力锅,饭熟后不跳保温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19):
苏泊尔电压力锅,饭熟后不跳保温是什么原因。
是面板坏了还是其他东西坏了?
压力锅的压力控制器也换了,
煮饭还是不保温,一直加热糊锅。
压力开关有动作。
正常情况是加热20-25分钟后进入保温功能。

煮饭计时功能是面板上的这块芯片完成的吗?

网友:
可能是检测温度的东西坏了?

网友A:
问问坛友“衡水家维”,他比较专业

网友B:
苏泊尔这玩意都是代工的,成本压榨太厉害,不建议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坛友“衡水家维”,他比较专业

这个可以有,@衡水家维
苏泊尔电压力锅,饭熟后不跳保温是什么原因。
是面板坏了还是其他东西坏了?
压力锅的压力控制器也换了,
煮饭还是不保温,一直加热糊锅。
压力开关有动作。
正常情况是加热20-25分钟后进入保温功能。

楼主:
终于找到了一些资料,
但是如何判断热敏电阻好坏。默认阻值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苏泊尔这玩意都是代工的,成本压榨太厉害,不建议购买

小家电还行吧,我正在用电水壶,10几年了,一直没毛病。两个一直用,每天都烧开水

楼主:
刚刚去看了一下热敏电阻,室温下140k,
但是那个阻值应该是100k,有点偏差。
先下单个这玩意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去看了一下热敏电阻,室温下140k,
但是那个阻值应该是100k,有点偏差。
先下单个这玩意儿试试。

阻值都是25度下测量,温度越高,组织越小!要不你换个固定阻值的电阻测试一下

网友C:
压力锅的压力控制器更换后需要调节,要买个压力表调,网上有资料自己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锅的压力控制器更换后需要调节,要买个压力表调,网上有资料自己再看看 ...

买表不显示,找修理师傅借一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了一些资料,
但是如何判断热敏电阻好坏。默认阻值多大?

如果再磁钢里边的是热敏电阻,一般是100K的多,测量是否在80-120之间(看温度去)然后烤那磁钢看有没有减小的变化
如果是内置温控器的磁钢,那得看它到时候跳不跳开,

网友E(2020-04-18):
引用 网友D:
如果再磁钢里边的是热敏电阻,一般是100K的多,测量是否在80-120之间(看温度去)然后烤那磁钢看有没有减 ...

请教老司机。
家里的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YD6A-100最近罢工了:
1.先是煮饭烧焦,过了几天,就完全不加热了,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2.上周有空,拆修了一下,发现185度温度保险阻值为3点几K(正常值接近0欧),某宝买回同值保险换上,一直加热不跳保温;
3.底盘热敏电阻实测值为93K左右(用打火机加热,阻止会变小),顶盖热敏电阻实测值为110K左右,均在控制板处测得;
4.更换底盘热敏电阻,依然一直加热不转保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去看了一下热敏电阻,室温下140k,
但是那个阻值应该是100k,有点偏差。
先下单个这玩意儿试试。

我家的电压力锅现象和你家的差不多,请问您最终是如何修复的?盼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司机。
家里的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YD6A-100最近罢工了:
1.先是煮饭烧焦,过了几天,就完全不加热 ...

说实话,电脑版的出这问题最讨厌,试着在热敏电阻上并个200K电阻改变一下热点试试

网友:
谢谢前辈回复。

网友:
压力锅外观是什么样的?型号?现象一直加热?压力锅一般来说由压力开关控制加不加热的,压力开关动作停止加热并计时,下降压力后接通继续加热并停止计时,直至计时完毕停止加热转保温,一直加热还有另一个现象就是会喷气

网友:
新换的压力开关要调节一下,网上有调节教程不用压力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表不显示,找修理师傅借一个试试。

调压力锅压力开关我调过几个,就看喷不喷气来调节,挺耗时间的,当然有压力表最快捷

网友(2020-10-02):
引用 网友F:
调压力锅压力开关我调过几个,就看喷不喷气来调节,挺耗时间的,当然有压力表最快捷 ...

你好,最近遇到的一个也是这个问题
型号:CYSB50YC9
帮助看下,是热敏电阻触发还是压力触发跳保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