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三极管啥型号啊?

楼主(2020-03-19):
有大神认识吗?印丝查不出来。
看起来是复位用的吗?
这遥控放了三天不用就没反应了,然后拆了看看。
3脚故障时候输出1V,测完其他原件都没觉得有啥问题。
后来怀疑这是复位用的,然后强制把R6用镊子短接一下,然后这货3脚输出就跟电源电压差不多了,然后遥控又可以用了。
现在拆了电池再装也正常了。
我画的图应该还看得懂吧?哈哈

网友A:
这是IC啊,不是三极管!看看MC34064能否代换,引脚功能是一样的:

还有 MAX809、MAX810、HT7033 等等。

网友:
是不是AM1117

网友B:
LDO之类的吧,  用于稳压后给单片机供电,  如果稳压后和电源电压一样, 可以偷懒把1,3脚短接。

网友C:
你要先搞清楚,究竟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路问题。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如 电池 的弹簧、电路板上的石墨涂层、按键的导电橡胶 氧化。如果真是电路问题,可以量一下电路板的正、负极之间的电阻,静态应该有100K以上。

网友:
这个东东貌似是稳压芯片,给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D:
:lol:KIA7021........2.1V的门限芯片。。不正常证明你的电池低于2.1v了。低压保护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A7021........2.1V的门限芯片。。不正常证明你的电池低于2.1v了。低压保护了呗 ...

肯定不是电池问题的,开始没拆开用的电池测了都有1.5左右一颗。
拆开后用外接3.5V电源直接焊在板子的,万用表测了单片机电源都正常。
那这个芯片输出端多少才正常啊?现在输出非常接近电源电压。之前故障输出是1v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搞清楚,究竟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路问题。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如 电池 的弹簧、电路板上的 ...

最简单的问题我都没排除的话我又何必来发帖问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之类的吧,  用于稳压后给单片机供电,  如果稳压后和电源电压一样, 可以偷懒把1,3脚短接。 ...

关键就是不知道这货输出多少才是正常。根据7楼说的型号网上查资料,也没有具体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IC啊,不是三极管!看看MC34064能否代换,引脚功能是一样的:

不懂了。7楼说的那个也很像,具体等等看还有没有大神懂。

网友:
现在正常了?你是不是短路把ic搞短路了?这个ic按照你图画的应该是个电源类ic稳压或者门电压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了。7楼说的那个也很像,具体等等看还有没有大神懂。

都这么直白的告诉你型号了还不信怪我咯。。。哈哈哈
不就是门限ic嘛。。电池大于2.1就输出电池电压。。电池低于2.1就输出0v
电池量了正常那就是说明ic出问题了咯。
吧ic拆了就行了。内部应该是开路输出,靠100k上啦的。ic拆了就能正常使用了。就是不能低压保护了而已。
实在纠结的就去买颗2.1v的门限ic换了就是了。淘宝很多。2.1,2.0,1.8差不多的随便都可以换
边上那个sot23封装的也是兼容焊盘。SSP61CN之类的直接就能换。

当然也可以用SSP61CC之类CMOS型的更换。把100K拆了可以在低压保护的时候更省电。

说的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这么直白的告诉你型号了还不信怪我咯。。。哈哈哈
不就是门限ic嘛。。电池大于2.1就输出电池电压。 ...

好的,多谢了。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D:
都这么直白的告诉你型号了还不信怪我咯。。。哈哈哈
不就是门限ic嘛。。电池大于2.1就输出电池电压。 ...

不错,有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