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已解决)求教,ESP8266串口收到的数据是乱码,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20-03-19):
  问题已解决,是晶振频率选择错了,应该选择26Mhz,我选择成40MHz了。

  今天无事,翻出来一个8266模块,就是下面这货,查了下购买记录是2017年买的。

  从网上查了下资料,学着配置了Arduino环境,烧了个闪灯程序工作正常。又试了下串口发送数据,结果收到的全是乱码,百度半天无果,只好在这里求教了。下面是程序代码、收到的乱码和十六进制的数据,还望各位高手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居然自己做了一个esp的模块啊!
厉害了,楼主

感觉应该加个屏蔽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自己做了一个esp的模块啊!
厉害了,楼主

不是做的,是淘宝买的,没能力做这么精细的板子。

网友B:
按理说 这个晶振频率 那个python写esp8266的程序会打印的 还有FLASH大小。。。
晶振频率 FALSH大小 就是没有显示FLASH MODE

下面这个是ESP01的

esptool.py v2.8
Serial port /dev/ttyUSB0
Connecting....
Chip is ESP8266EX
Features: WiFi
Crystal is 26MHz
MAC: 18:fe:34:da:61:77
Uploading stub...
Running stub...
Stub running...
Changing baud rate to 460800
Changed.
Configuring flash size...
Auto-detected Flash size: 1MB
Flash params set to 0x0220
Compressed 309840 bytes to 2229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 这个晶振频率 那个python写esp8266的程序会打印的 还有FLASH大小。。。
晶振频率 FALSH大小 就是没 ...

是的,就是看了打印信息才发现频率选错了,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C:
我把这颗电阻左转了90度,然后,就不用外接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这颗电阻左转了90度,然后,就不用外接天线了。

谢谢,我那图是借的淘宝的图,我的这个电阻是直接接板载天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