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用亚克力做机箱用什么支撑呢?

楼主(2020-03-19):
有个dc供电的主板,想弄两片亚克力给他包起来立着用,这个支撑不知道怎么选,用铜柱的话不够长,不锈钢广告钉太粗了,不美观,不知道tb卖家们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人给点建议,大概八九厘米

网友:
买加长的铜柱,铜柱接起来用

网友:
不锈钢柱,便宜量又足

网友A:
亚克力不防辐射啊,找个铁盒子不更好?

网友:
我喜欢亚克力机箱全透明很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591

网友B:
不锈钢螺杆,螺丝    m4x100   m3x130加长杯头内六角

网友:
TB 四方杆 六棱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不防辐射啊,找个铁盒子不更好?

以貌取物的人还是居多。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直男,我肯定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
当心辐射啊!

网友:
铜柱可以拧一块加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不防辐射啊,找个铁盒子不更好?

很难买到合适的小机箱,再说就是个老低功耗apu,挂挂机而已,没法用

网友:
可以用圆柱亚克力攻丝打孔

网友C:
说怕辐射的,我觉得你最好不要用手机,我是认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螺杆,螺丝    m4x100   m3x130加长杯头内六角

看明白tb卖家的图了,是不是两个螺钉用螺柱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不防辐射啊,找个铁盒子不更好?

把手机扔了吧,这个辐射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怕辐射的,我觉得你最好不要用手机,我是认真的。

拉到这楼,怎么跟我的观点一样???

网友D:
M4或者M6铜柱.

M3铜柱也可以多个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M4或者M6铜柱.

M3铜柱也可以多个叠加.

决定用长螺钉加双头铜柱,板子已经画好发给制作亚克力的店家切割了

网友:
m3铜柱买过10cm的,不过一般也就6/7cm就够了,不正好够的话可以多个叠加和上塑料垫,还可以亚克力板子做个豁口,能塞进螺母,然后大头长螺丝走边边拧进去。

网友(2020-07-03):
这个地方最好不要用铜柱,太细了,受力过于集中,亚克力容易裂开,另外固定不紧密,可以参考我的帖子里的方案:定一个10mm*10mm*80~90mm的亚克力块(用10mm板子切下来的一小条),然后粘结即可,如需拆装,则在端面打孔,镶嵌滚花螺母,方法是先打孔,然后加热至45摄氏度以上(避开亚克力的纯脆性温度区间),镶嵌之前在里面点一滴水晶胶或者环氧树脂胶,这样牢固很多,处理后将上下板对应位置打孔,这样就可以用螺丝装配了
补充一点:如果不是刻意追求极致的透光率,推荐使用PC(聚碳酸酯)板材,抗冲击性能好很多,而且耐热性、防火性能都比亚克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