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磁带随身听Panasonic RQ-SX97F无损更换皮带

楼主(2020-03-19):
花100元从某收藏网上拍得的一部松下随身听,型号是:RQ-SX97F,成色较新,但是,拍来时只能收音,磁带无法播放。

磁带随身听,年代不详 ,松下,日本, ,,, ,,, ,

简介:品相如图,局部有磨损和划痕,详情见图,1节条形电池供电,简单试了下,收音机能收台,卡带方面电机有动作,无法带动磁带转动,估计是皮带老化需要更换了,为避免争议,当配件出或供收藏摆设,不明先问,介意者勿拍,拍前请三思,拍后不议价,描述如有遗漏请谅解,完美主义、吹毛求疵者请绕道。

从某宝上淘来两根皮带,对折长度是49和39毫米,宽度0.7毫
米(原装用的皮带宽度是0.5毫米)。

把红色圆圈中的两颗螺丝取下来,把主板轻轻翘起,电机上盖揭开,就可以更换这两根皮带了,不用解焊。

这样更换皮带之后,磁带播放功能满血复活。

楼主:
我用的工具都在图片上:小螺丝刀1把、修钟表用游丝镊子1把、牙签两根。

网友:
国产?,电源插口下面有外接电池仓螺丝孔吗?

网友:
小日本子设计的这玩意就是厉害,当初都买的广东那边出的一些,大的小的但没有一个像小日本子造的这么薄的,也都比小日本子的费电,他们的东西真的厉害

网友A:
这款松下没有线控调节不了音效

网友:
昨天刚把松下磁带机的圆头线控给扔了~
可惜了

网友B:
原皮带没化成泥状可以这么搞,39这根尺寸大了应该36.   0.6或0.5,0.7会颤音吧?

网友:
磁带我原来有好多好多 现在搬家几次 早没有了

网友C:
请问电机上盖怎么取下来的?硬撬吗

网友:
0.7的播放会颤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机上盖怎么取下来的?硬撬吗

电机上盖是一块圆环型强力磁铁,必能硬撬的!!!
先把卡住上盖的卡扣取下来,再用两把小的平口螺丝刀(或者叫一字螺丝刀)对称的两边用力向上抬起来,当你的力大于强力磁铁的吸力时,上盖就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皮带没化成泥状可以这么搞,39这根尺寸大了应该36.   0.6或0.5,0.7会颤音吧? ...

0.5mm的皮带网上不好买,就用0.7mm的代替,用39mm/0.7mm的皮带没有颤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松下没有线控调节不了音效

是的,音效调节需要线控,看网上今后能淘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皮带没化成泥状可以这么搞,39这根尺寸大了应该36.   0.6或0.5,0.7会颤音吧? ...

39这根皮带,本来应该用38mm/0.5mm的,但网上没有淘到这个规格的,我就用39mm/0.7mm的替代,经过实际使用来看,是可以替代的。
但如果用宽度是1.0mm的就不行了。

网友:
银盛通最新电签版epos,全国包邮免费送,0.55

网友B:
引用 楼主:
39这根皮带,本来应该用38mm/0.5mm的,但网上没有淘到这个规格的,我就用39mm/0.7mm的替代,经过实际使用 ...

ⅹ宝,ok夏或郑记橡胶,专业做这类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ⅹ宝,ok夏或郑记橡胶,专业做这类东西

谢谢!我去搜搜看。

网友:
楼主,不解焊,下了螺丝网上翘吗?

网友:
不解焊直接翘主板?

网友:
不解焊,怎么换皮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