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牙膏厂的一代二代六代CPU的比较

楼主(2020-03-19):
【更正】第一个775接口的不是一代(是零代?)谢谢坛友指正。

最近玩电脑配件,发现牙膏厂挺可恶的,怪不得弄出这个名称。

感觉4代6代和7代很不划算,谁能告诉我有没有5代的呢?
最不明白的为什么六代的PCB设计的那么薄,用久了会压变形的啊,拆装的时候也很怕轻轻的一摔就坏,

图片中是:E2160 G530 G4400

这是一代的:

颜色比较黄,凹痕深,感觉软一点

这是二代的,也很黄

也很软的感觉

这是六代的,

颜色太浅,感觉含金量很低

以下为借用图,这是某鱼上的氧化品,七代的:

某鱼上可以看到牙膏厂一大堆问题U,比如:
》只能单通道
核显坏,不亮机
核显花屏,
只能降频使用,
只能单核使用,
只能定压使用,
》不能独显,
》能亮机,入WIN蓝屏,
》不能D4, 只能D3

还有各种奇葩残次品,欢迎留言补充。

网友A:
英特尔的U有5代的,但型号不多,我知道的就有i7-5775c和 i5-5675c,1150平台的。,好像都没有上市,据说是Broadwell架构BUG太多以至于英特尔自己都无法解决,同年直接推6代了,闲鱼上其实有这个两个U的测试版出售,但不建议玩,一是贵,二是不稳定。
感觉4、6、7代只能单通道这个问题是最多的,我都碰到过好几个,开始以为是主板的原因,后来发现是CPU的锅
核显坏不亮机也有,家里那台I5-6600K拿来玩游戏的电脑就是核显挂掉了,不过那个半残的U特别能超频,我超到4.5Ghz还挺稳的

网友B:
十分赞同楼主“颜色颜色太浅”这一观点,不但CPU这样,内存条也是如此。全暗淡无光,金子估计被工厂下料的兄弟们给省进口袋了。

网友C:
我正在使用的4代I54590,正擦使用中,

网友:
这个cpu里面道道挺多。比如771转775,h61,b75上e5cpu。 这只是冰山一角。估计现在没有研究出来的门道更多。
还有各种奇怪的cpu。比如最垃圾的至强(1150里面的至弱):1.1g双核,1150接口。
见过剪角cpu照样用的,还有各种bga转pga的cpu。
现在1155全系崩盘。这玩意儿少多了。之前连剪角g530都能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的U有5代的,但型号不多,我知道的就有i7-5775c和 i5-5675c,1150平台的。,好像都没有上市,据说是Br ...

桌面的确只有2个型号,因为是14nm初代,性能不好,比4代还差,没办法只好搭配高性能核显出货。笔记本端用得也不多,苹果有,其他品牌不多见。
6代4.5G是基本盘,散热好点能上。
之前给家里淘了块4代U升级,缺内存通道,排查半天。

网友:
5代近乎水果专供,全黑显plus版。。。。至于少或没流通DIY还不是因为yes那时没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使用的4代I54590,正擦使用中,

我爸在用这个 我9900kes

网友D:
二代买的散片吧   六代触点没有痕迹呢 没装机吗  不科学    话说 淘宝跟闲鱼就是神器的地方  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不过想不明白 为什么不质保去

网友:
估计是想提高损坏率吧

网友E:
我只知道我当时把4790卖了,然后换成了8400 。好像没加钱

网友:
前两年升级装机上的牙膏厂七代i5-7500,感觉就像49年入了国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赞同楼主“颜色颜色太浅”这一观点,不但CPU这样,内存条也是如此。全暗淡无光,金子估计被工厂下料的 ...

正宗铜手指

网友:
775的不是一代, 1156的才是

网友:
二代 奔四 的U 现在流行打个孔 做钥匙扣
前年自己配的机子 果断AMD的U 1600X 可玩度很高
感觉台式机用Inter的U就没意思了 还是AMD的可玩度高 再配个好点的主板 U的频率和内存的频率都可以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代买的散片吧   六代触点没有痕迹呢 没装机吗  不科学    话说 淘宝跟闲鱼就是神器的地方  没有买不 ...

有装了2-3次了,而且是不同的主板。没有痕迹的话我认为是含金量低的原因,太硬。
也有可能是故障率之一,但是牙膏厂镀金成本减低了啊,是为了调整策略对付亚麻跌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装了2-3次了,而且是不同的主板。没有痕迹的话我认为是含金量低的原因,太硬。
也有可能是故障率之一, ...

嘤特尔的U,拿到手先用橡皮擦,推荐4B橡皮。擦得金光闪闪。
然后抹油。我用的克尔摩KM-803A电接点润滑脂。用油去除环境湿气和氧化。保证触点用几年也是接触良好。
不是用了很久不敢瞎说,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我当时把4790卖了,然后换成了8400 。好像没加钱

朋友电脑给我升级,把7700换成9900es,给他免费4核变8核,我卖u赚差价

网友:
775的CPU不是一代哦,最多算LGA封装CPU的一代。
现在所谓的一代是1156处理器,二三代是1155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嘤特尔的U,拿到手先用橡皮擦,推荐4B橡皮。擦得金光闪闪。
然后抹油。我用的克尔摩KM-803A电接点润滑脂 ...

抹了油,油跑到针那边去,然后针会黏灰尘难以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