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给家里的老座钟更换自制的千斤簧

楼主(2020-03-19):
    年前放假,回到老家之后,一看运行了三十多年的老座钟不走了,然后就问了一下是怎么回事,老妈说当时正在上发条,不知道怎么的,发条突然松开了,还把手打了一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发条断了,然后我自己上发条一试,发现发条还很有弹性,不想断了,但是发条上不住,松手就回到原来的位置,一点劲也存不住,然后估计是千斤簧坏了,然后就有了下边一波三折的修理过程。

    第一次,没有彻底去拆它,用手机掏着拍了几张照片,看了看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找到千斤簧的位置,用手扶住上了几圈发条,发现可以正常走了,然后就上某宝搜索机芯图片,看到确实有卖千斤簧的,但当时一个是快过年了,没快递了,二是看着这个疫情似乎开始发展起来了,估计也不好买到了,后来就准备自己制作一个千斤簧。

    图片有些当时忘了拍了,有些是后来拍的,就按大致修理顺序发一下吧。

    第二次是拆开看看机芯是不是和网上一致,如果一致,就主备找材料制作。先上一张整体图。

然后准备拆下指针,拧下中间那个铜螺母,就能轻松拆下分针,时针的话是需要轻轻左右旋转几下,就可以拔下来了,就是塞住的,好像叫什么过盈配合的,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拆下来的表盘正反面

机芯左下角的铭文写着8712,估计是87年12月份生产的吧。三十多年了。

下边这两张图就是断掉的千斤簧,第一张是摆拍,它是一个千斤簧,一头负责走时的发条,另一头负责整点响铃的发条。断掉的右侧这边的,是负责走时的。

拆开发现和网上的差不多,又量了量尺寸,和网上给的数据也差不多(没卡尺,用钢板尺粗略测量的)

下边这张图片就是具体的尺寸图,借用的某宝图片,在此向店家表示感谢。如果不是过年的话,肯定就在网上买了,自己只有简单的工具,做出来尺寸也不精确。

从邻居家里借来了一个小台钳,他知道我准备自己做千斤簧之后,还给了我一个不知道从哪拆下来的弹簧,就是台钳右侧的那个螺旋形的,我发现这东西看着不错,厚度差不多,弹性和韧性比较好点,如果没有这个,我就准备用刚锯片打磨一个了,但是钢锯片就是太脆了,不知道打磨这么细小之后会不会一掰就断了。

切了一段弹簧的钢片,开始打磨。用的是一个电磨,加一个小砂轮片。现在钢片上用记号笔标注了大概位置,然后磨一会就用尺子量量,避免磨多了。

打磨了估计有十几分钟之后,终于像那么回事了,只是做工有点太粗糙了。(后来安装的时候还发现,磨得有点宽了,就是上边尺寸图没有标明的上下方向那个宽度,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摩擦力稍微变大了一些)

千斤簧制作完毕,准备拆下原来的剩下的那半截千斤簧,费老劲了,后来才发现原因,这个千斤簧后边压出了Y形的缺口,彻底卡死在机芯上,后来用电磨加砂轮片,然后用螺丝刀冲下去了。

要想拆千斤簧,得先卸下前面这两个齿轮。

卸下齿轮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刚才说的那个Y形的缺口,就是左下角那个小块,冲下去之后,找了半天才找到,如果这玩意卡机芯里,也是个麻烦事。

换上新的自制的千斤簧,然后再依次装上刚才拆下的零件,后边就没有拍照。不过还有个很疑惑的事,之前我家这个座钟十二点的时候只敲一下,这次拆解又装上之后,发现十二点的时候可以敲12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到此,本以为完美修复呢,结果走了一天多点,自己停了,上发条发现发条的劲没用掉多少,想想,估计就是摩擦力有点大了,然后就有了下边的又一次拆解,特意看了看千斤簧有没有卡住之前拆下的那两个齿轮,结果发现还挺宽松的,没有很卡的样子,然后就把机芯整个拆出来了,懒得动汽油柴油了,就用酒精简单擦了擦各个轴的位置,然后滴了点缝纫机油(木有表油啊,可怜ing),用纸吸干,然后再滴,再吸干,重复几次之后,滴上少量的油,就装了回去。走了几天,发现很正常,估计就是太脏了的原因,毕竟三十多年没清理了。本来打算让父母看看这次上足发条能走多少天,结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由我自己来测试了,15天的机芯,忘了最后是走了17天还是19天了。

下边几张图是清理油污和加油的时候随便拍的几张照片。

全贴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玩意半夜会响么?

网友:
好手艺 我感觉这个给我我就装不上了

网友:
好手艺,好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半夜会响么?

好像半夜会响,只能不拧。能自制钟表零件都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半夜会响,只能不拧。能自制钟表零件都是高手。

半夜会响感觉有点吓人啊。。。。。。

网友:
搂主手艺好,有耐心。以前我认碰过这个情况,我用一段表条圈两个圈做止簧贴在止片下就可以了,看一下老版论坛,我上过贴

网友:
这个钟很好,有点历史了,机芯机甲板,齿轮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半夜会响,只能不拧。能自制钟表零件都是高手。

我家也有一个,坏好多年了。。还真忘记半夜响不响了,

网友C:
我捡到一个落地钟,没有钟摆了,能配吗?或者用什么东西简单做一个

网友:
你这个没日历啊,我家那个有日历,不过很早坏了,走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半夜会响么?

只要给左边那个发条上劲,就会响。几点就响几下,半点响一下。除此之外,那个走时的滴答声也很大,不过从小到大一直听着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捡到一个落地钟,没有钟摆了,能配吗?或者用什么东西简单做一个

应该能配到,某宝上应该有不少这种东西。如果自制,可以找个比较轻的材料做杆,下边加个重物做锤就行了,不过别太沉,

网友:
不错的钟…我撸了一个二手的卖家给我的落地钟机芯座钟的钟摆…蛋疼了几天才校好…主要是配重不好控制…

网友:
应该全拆清洗做下保养,这钟品相不错,好好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夜会响感觉有点吓人啊。。。。。。

钟声而已,有啥好怕我家也有一款这个时钟,懂事起就一直使用至今,上海造的,比楼主那台还早几年。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半夜会响么?

不仅半夜会响而且会越响越响的个数越多直到响到12个之后才再由1、1、1、2、1、3.....打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捡到一个落地钟,没有钟摆了,能配吗?或者用什么东西简单做一个

自己做一个就行,只要重量和摆长跟标准钟相同即可。

网友:
我家里有一个上海三五牌,刚买回来的时候我7,8岁天天,眼晴钻到打开钟的后门看,手动拔闹铃,父母买过来没几天让我弄坏了,后来父母去商家换了一台,不知老家现在还有没有,有空就会去找找看。

网友:
原来12点响一下是不是单独把时针拨到了1:00位置,因为这种中的时针是可以单独拨动的,不用分针带动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