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亚马逊LED果实形夜灯拆

楼主(2020-03-19):
微信圈朋友一直在卖一款果实形状的夜灯,最近在清仓,遂撸之!
三个果子,蘑菇,橡子和橄榄,先上个卖家图

再上个实际到手的照片,灯光有限,请见谅

每个灯都来亮个相

再来看一下细节,充电防尘橡胶塞

Micro USB充电口

人体触摸感应开关

再展示下灯的效果,分三个档位
白光

黄光

白黄光

上图中左侧的等不亮了,我们来拆下看看是怎么个情况,先拆底部螺丝

卸掉螺丝了,用力摘下乳白色灯罩

灯罩来个特写,厚度绝对,不是简单薄薄的一层

再来看看电路板,有中文字样,说明非常清晰,接国外的单子,用料还是很用心的

再看下背面,充电放电接口都有快接和文字说明

拆下电路板,再往里面拆拆看,18650电池,电池热缩套内有保护板,看了电池底座,貌似可以改成3并的,哈哈

看下人体触摸感应的开关,好像是铜片

再看下充电接口,只是一个简单的usb正负极接入pcb板

总结,无线人体触摸感应小夜灯,外观和做工都算上乘,电池采用18650,可以改成1串3并,也方便以后更换,塑料外壳做工质量也很好,刚开始不会拆用螺丝刀撬也没有变形!可惜有一个不知为何不亮了,充电也没有红色指示灯,拆给大家看看吧。
结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量一下电池电压,说不定是电池亏电了,,单独充一下电池可能就好了

网友B:
要是用木质的更有质感,感觉橡子款的最好看了~

网友C:
多少钱撸的又不说

网友:
看着挺有意思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撸的又不说

99块,论坛里应该也会有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电池电压,说不定是电池亏电了,,单独充一下电池可能就好了

就怕电池亏电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用木质的更有质感,感觉橡子款的最好看了~

看着一般,但是到手发现手感非常不错,圆润有质感!

网友:
这灯的造型不错

网友D:
说实话 感觉不便宜

网友E:
真心觉得贵了,如果是2~30一个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造型别致, 价格挺贵. 另外这个造型会不会头重脚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心觉得贵了,如果是2~30一个倒是可以考虑

如果拼歹歹山寨一批,倒是也能卖这个价格.

网友F:
33一个,还有一个不亮,不太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一个,还有一个不亮,不太值啊。

坏了吧话肯定是补发的啊,这点售后还是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 感觉不便宜

哈哈,摸到实物你就觉得值了

网友:
在他家买过东西,都挺好的,以前是GZ的群里的

网友:
99元不如买一台正经的台灯 这做工实在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