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触摸开关调光小夜灯拆解+改锂电(宁波文泰WT1901-B11)

楼主(2020-03-19):
年前马家店买的大概5块左右包邮
3节七号电池
之前用随机送的3节电池用一段时间,还不错
浪费电池是不允许的,春节假期,拆机!拆机!

一、拆机篇

↓顶部可旋转把手、电池盖、触摸开关,长按触摸开关可调节光线明暗

↓把手内侧有导光条

↓电池仓

↓底部铭牌

↓白底卡扣

↓底部4个卡扣,用料还算厚实

↓由底部看,灯身与顶部有三个螺丝

↓灯板再3个螺丝

↓板上印了电源“+、-”

↓可惜用线都是红色,还好只有两条线

↓卸下3个螺丝,触摸是个弹簧连接

↓板子背面还有一个灯珠,在把手导光条尾端

↓板子上两个未印字8脚IC

↓U1是触摸芯片,U2是灯珠电流芯片

↓每个电池弹片拆去后面有个黑色绝缘片

↓不影响触摸开关

二、改锂电池供电

1、电池位

↓这块手机电池去掉保护板正好放在电池仓内

2、加充电
↓廉价的4056方案+micro usb铁壳

↓先在打算开口位置钻孔,然后加热铁壳

↓慢慢透过来

↓先打孔的目的是铁壳加热透过来时减少塑料挤压而变形

↓慢慢取出铁壳

↓内侧余有电烙铁的痕迹

↓修整洞口,加热塑料挤压越小,洞口越整齐

↓micro usb铁壳收好,下次再用。
修整充电板口边缘

↓位置正好

3、充电指示灯
↓把手尾端

↓钻两个φ3MM孔

↓电池线、电池保护板

↓“红”“绿”两个指示灯

↓连线、固定
这里出现一点问题,指示灯通过把手导光太暗,白天看不清
问题出在LED角度、导光条
把LED嵌在里面,又影响顶端把手照明
只能用另一种方案

↓把取下的贴片LED焊在排线上
心要狠,手要稳
小心贴片撞死在烙铁头上

↓在原来的孔里露头、固定。另一个孔用废LED磨平封上,免得漏光影响美观

↓加装锂电池及充电部分全部完成

↓装上灯板,焊线,组装

↓电池仓充实而稳固

↓充电口特写

↓原步骤安装,微改

↓数据线充电

↓红灯,充电中

↓蓝灯充电结束,比红光略亮

不用担心头重脚轻,很稳

这个灯的用料还是不错的,夜晚打开不刺眼,适合床头灯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

网友A:
指示灯暗的话把限流电阻改为200-300Ω就可可以

网友B:
你完全可以把2个贴片粘到把手照明的白色LED旁边.

网友:
不错,非常棒,改的很细!

网友C:
下面那么大的肚子,不利用上吗,至少能塞一捆18650 或者一捆软包电池吧

网友:
开孔挺不错的

网友:
孔开得挺不错的

网友:
改的不错 我也用4056板改了2个台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暗的话把限流电阻改为200-300Ω就可可以

感谢指点!开始用草帽较暗也有发光角度和导光体的问题

网友:
图片清晰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么大的肚子,不利用上吗,至少能塞一捆18650 或者一捆软包电池吧

一、开始有一个想法这次没实现:在小夜灯底部再安装一个光源,挂起来可以照明。没有想到完美的开关方案。
二、之所以说此小夜灯材料还不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灯体光线均匀,底部放电池就要在灯身走线,会有阴影
三、羡慕你的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完全可以把2个贴片粘到把手照明的白色LED旁边.

这个方案很好
毕竟开孔这种破坏越少越好

网友D:
要是加个延时电路就完美了 睡前打开 隔个10-30分钟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加个延时电路就完美了 睡前打开 隔个10-30分钟关闭

这个方案应该是给小孩子当夜灯

网友:
灯的质量不错

网友:
很好的设置和走线

网友E:
动手能力不错,无论怎么小心开的孔总是不好看,我就没开孔,把充电板安装在电池盒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1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不错,无论怎么小心开的孔总是不好看,我就没开孔,把充电板安装在电池盒中。
https://www.mydigit ...

你改的特别好,GOOD:handshak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的特别好,GOOD

不是我改得好,是我的动手能力差只能如此呀,你那个开孔与官方29.9的位置差不多,但别人是开模不一样。你的方法动手能力要求高,挖、钻要齐全,打洞高手!!

网友(2020-08-19):
这个移动LED改的太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