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一下笔记本用的纽扣电池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3-19):
没电了,时间不准,测量了1.2伏。

网友:
3V的锂电池

网友:
普通CR2032是3V,一般都是这种吧

网友:
应该是3V,扒皮看看

网友A:
这种电池当然是3V的,撕开看看就行了。这么低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当然是3V的,撕开看看就行了。这么低级的问题

可惜了万用表……

网友B:
一般来说是3v的,可以撕开皮看看型号呀

网友:
直接焊一颗2032就好。。。。2025也行

网友:
主板上只见过3V的

网友:
3V的,放心吧

网友:
满电可以到3.4v

网友C:
一般是3V的锂电池。

前阵子发现库存许久的PSP扣电池掉时间,其实本来没什么,但是强迫非拆开看看,发现一个纽扣电池,准备换。

取下发现是3.3V0.22F的电容,换了个笔记本的330uF上去,能管90秒。

网友:
估计多半是cr1632或者162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3V的锂电池。

前阵子发现库存许久的PSP扣电池掉时间,其实本来没什么,但是强迫非拆开看看,发现一 ...

纽扣那么大,能做法拉级的,鬼子真厉害!话说 330uf,容量可差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是3v的,可以撕开皮看看型号呀

水贴嫌疑(吃瓜)

网友:
3V的,这个通用

网友:
老程牌万用表,必须好评

网友:
如果家里有普通cr2032存货,还有热缩管,可以把这个电池热缩套拆掉,引脚从根部减掉,然后接到自己cr2032电池上,用热缩管套住加热,就可以自制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无非就是个用了热缩套管的2032,电压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