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帮朋友装机,里面13个风扇,这是要疯(风)的节奏啊

楼主(2020-03-19):
老王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公司宿舍里,偶尔要加下班,
可是他没有电脑,要加班就只能在公司加班,每次搞的很晚才回家。所以就有装一台机器在家加班的打算。

和坛友michael9258上次帮他同事装的那部电脑一样,除了我转让、友情赞助的一些配件,
大部分配置都不是我自己选的,而是朋友在京东直接买了推荐的,我就是纯粹帮忙装机而已毕竟买都买了,而且需求也不同,性价比合适与否不予过多评价

主板的话是华硕的B365+,ATX大板,支持RGB神光同步灯效

CPU的话他买的是I5-9400F,盒装的,带了一个没啥用的散热器
这个散热器说实在的,真没有6代I7自带的那个好,铜底都没有

友情赞助了一个金钱豹的U2散热器,
这个散热器是4热管铜底的塔扇,当时是买给我的二奶机用的
虽然性能并不差,但后来换了一个更强的 采融A3,这个金钱豹U2也就自然吃灰了

散热器的装上去的效果,内存条他买的是宇瞻 黑豹DDR4 3000 8G
这张图上我装错位置了,华硕这板子内存条顺序和我常用的技嘉、华擎的不同,从左到右B1 B2  A1  A2
图片上我是插在A2上了,虽然对启动没什么影响,
但我后来还是插回A1上,这样朋友看到内存价格回来了,想加内存
自己买了就应该知道插哪了

我原价转让给他的浦科特M9P Plus M.2 nvme固态硬盘,前段时间路飞哥还评测过这款硬盘
,我也是299抢购的,现在固态硬盘、内存啥的都涨价了,想买这块硬盘恐怕也没这个价了

机械硬盘的话,他拿了一块西数500G的蓝盘给我,说是以前读大学的时候配的那台电脑上的,
这个蓝盘还是那种厚盘,螺丝上有黑色贴纸的那种比较老了,速度肯定也不是SATA3的,不过拿来装资料还是可以的
就没有另外买硬盘了

重点来了,准备把这一套东西装进机箱里
机箱也是朋友自己选的,鑫谷LUX克拉斯,机箱倒是没问题
就是选风扇的时候,他居然买了8个,而且都是带灯的那种,我开始以为他
买这么多是准备用的,这种风扇不像工业风扇那样,说坏也就坏了,
然而问了他 ,他买这么多是准备全部装上去.....
我去....我自己电脑配置最好的那台里面的风扇全部加上去也就8个风扇
他的光机箱就有8个风扇.......晕啊

如果8个风扇全部接上的话,电线的插头不用想,肯定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把集中在一起的风扇线剪了,都接在同一个插头上
并联了起来,这样的话只要插3个插头,
所有的风扇就都能工作了,我拿了一个路由器电源外面接电试了一下
这亮度的都可以当台灯了.....

电源的话,他买的是450W的振华 冰山金蝶,80PLUS金牌认证的
日系电容,这个除了有点贵以外,也还行吧,至少口碑还有用料都不差

我的走线技术不行,加上这电源线太好了,又硬又粗,
就只能这样盘了

我友情赞助的索泰GTX970,就是上次我的二奶机装长城“矿龙”弄炸掉的那块显卡,
最后在网友的帮助下,指导我换了几个保险电阻就修好了。
现在换了主力机淘汰下来的1070,这个970闲着也是浪费,干脆给他
除了平时画画三维图,他还能玩玩吃鸡啥的

突然发现想起来这显卡的风扇是往里吸风的,不是往外吹,所以,我把下面那两个机箱风扇
换了一下正反,和电源一样,现在的风是从下面吸进来,因为那个固态硬盘没有散热片
也刚好也是装在这个位置的,间接的也有一点散热的效果
而上面的显卡可以从它们这吸冷进来风,热风从屁股后面排出

开机...
这次除了主机,朋友还买了一台戴尔的显示器,还有一个黑爵的机械键盘,
这些东西他花了大概4500左右。
成功点亮后,准备把系统装上,看看这台电脑到底有啥能耐

进BIOS把XMP打开,另外有个风扇是接在主板的3PIN风扇接口上的
要在设置里把那个风扇改成DC模式才能让它的灯亮起来
再选择我优盘上的PE启动,就可以开始装win10系统了

漫长安装过程后....总算进去了,
可能是风扇比较多吧,温度倒是还好
我和朋友都想知道娱乐大湿那的评分怎么样
测试一下

28.4万分,怎么说呢,这价格,如果要我去“捡垃圾”的话,
这个价肯定能配台更好的来,起码也是一个i7 8代之类的U,加个1070ti之类的,
但他要稳定,东西基本都是新的有保修,这样配其实也没错

要说上次捡垃圾收的那台惠普小主机是个极端,没有一个风扇,全被动散热的,
那么,这次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我数了一下风扇的数量:机箱上装的8个带灯的,
CPU散热器上还有1个(这个风扇满速3200转....),
显卡上的3个,电源上的1个,一台电脑足足13个风扇,
这真的要疯(风)啊,而且光待机风扇呜呜呜的就很吵了,
用一段时间,积一点灰尘,然后火力全开,那声音就更别说了

网友A:
厉害了,你的机箱

网友B:
9400,满载才四五十W的功耗…………有钱买那么多没啥用的风扇,不如加加内存固态的
我的主力机9900kes,算了一下,水冷一个,机箱后面一个,ac-atx电源一个,显卡是1050ti刀卡俩小风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9400,满载才四五十W的功耗…………有钱买那么多没啥用的风扇,不如加加内存固态的
我的主力机9900kes,算 ...

朋友的机子啦。反正不知道怎么想的,配置的话,我不做过多评价,只能说这方面他真舍得花(送)钱........

我配置最好主机风扇也就8个,水冷冷排上3个,机箱1个,M.2硬盘散热片自带了1个小的,显卡2个 电源1个
而且都是没有灯的,照明灯是淘宝买的20一套的RGB套装,省下的钱全砸配置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你的机箱

不是我的机子哦。朋友的,我的机箱反而没那么花里胡哨,里面都是塞满东西的那种,散热部分普遍都很大,也没这么多风扇
比如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网友:
这么多风扇不如装一套分体水冷好看和实用

网友:
风扇的声音麻烦死了,我cpu的散热器是买主板送的,三个电线的,不能智能调速,一直转呀转

网友:
妥妥的光污染+噪声污染

网友:
砸钱的货,用几天就知道厉害了,13个!!!

网友:
傻不拉几的电脑

网友:
咦没介绍一下硬盘用的是什么启动方式和分区

网友C:
风扇多了有啥用,关键是流向吧?

网友D:
灰尘和噪音,光污染。堪忧。
有这个钱还不如搞个水冷。。。

话说这显卡也给你修好了,牛逼啊。

网友:
我的电脑总共4个风扇,电源的、CPU的、显示卡的、机箱的,而且没有一个是带灯的。我喜欢那种方方正正的商用机箱。

网友:
穷人玩风扇,富人玩手办。

网友:
前面板的风噪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多了有啥用,关键是流向吧?

又不玩超频,真超频还得水冷。正经用法应该是显卡上给手办铺床,然后用灯照亮她的美

网友:
钱都花在光污染上了,不如加条内存实在

网友:
楼主也是个达人啊 我的电脑也就一个CPU风扇(没要盒装的自己改了个散装,其实感觉盒装也能压得住),电源风扇、显卡两个风扇。买机箱的时候送了五个风扇 直接感觉没用,之装了三个。装上后才发现送风确实有问题。然后又拆了机箱 研究了半天 几个风扇的循环,重新布置了下。可能机箱送的风扇有点LOW,刚启动的时候可能风速还没控制好 那个启动声音跟飞机启动一样。不过系统启动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尘和噪音,光污染。堪忧。
有这个钱还不如搞个水冷。。。

I5 9400F搞水冷就没必要了,这玩意功耗不算大,甚至光我送的那个金钱豹U2都能压的很好,不需要多余的风扇(这个散热器原本还是给服务器设计的)
显卡的话,上次捡垃圾收的那只长城“矿龙”,电源线接口有问题,直接把显卡接口那的保险电阻炸了,换了一些拆机的电阻,再从我别的模组电源上抠了一根线,上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