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折腾上次的大众CD机加个小灯继电器

楼主(2020-03-20):
上次折腾大众CD机的密码,这次继续折腾一下,这个CD机如果不接按键灯线,开机按键灯也不会亮,但接了线后会一直亮,只要开着电源就会亮,突发奇想加个继电器,只有按键开机后才会亮,关机后按键灯也灭,又重新拆开上电,寻找哪个点能开开机有电压,关机没有电压,找来找去再收音机模块附近有个稳压管的输入会是开机有12V电压,关机后电压降为0,不错没想到这个点居然和后边的接线端口的一个引脚相连,直接从这个引脚就能取得,不用再焊接引线了,继续开始继电器的模块的制作,翻找出继电器三极管电阻灯原件,弄出了一个有12v信号继电器动作接通的模块,接上试试,还算可以,按键开机按键灯亮,关机按键灯会延迟2秒熄灭,应该是和开关电源有关,没事还改了一下按键灯的颜色,还做个了天线,天线效果不算太好,但比那个BV线好,给大家看看图片。开机按键灯效果,原来屏幕是蓝色,其他按键都是红色,改屏幕和几个按键的颜色

按键关机,按键灯也熄灭

再看看CD机芯

看看接线端口,绿线作为12V信号线

继电器模块,简单的几个原件做的,效果还可以,长时间开机继电器温热,还可以。

接线端

模块背面,

对了,还做了一个音箱的接口,临时用一下,这样折腾下去还得做个外壳,音箱也不行,还得做对音箱,越折腾事越多,哈哈。

网友:
没加个电池吗?

网友A:
大众车机质量怎么样?

网友B:
请问下开机密码怎么解决 我也有个大众机有密码 不知道怎么弄开机

网友C:
这款机器的音质还可以的,你看看两侧的纯铜散热片。满满的诚意

网友D:
我车上就是这个车机,建议可以弄一个12V锂电池,音质非常好的。

楼主:
就是用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车机质量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吧,耳朵要求没那么高,听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开机密码怎么解决 我也有个大众机有密码 不知道怎么弄开机

和这个一样的话我可以把密码文件发给你,如果不一样,可能不行,网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的音质还可以的,你看看两侧的纯铜散热片。满满的诚意

做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车上就是这个车机,建议可以弄一个12V锂电池,音质非常好的。

没有12V的电池,先凑合用吧,要折腾起来还有好多要弄的东西,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这个一样的话我可以把密码文件发给你,如果不一样,可能不行,网上搜一下 ...

密码文件?不就是个四位数的密码吗

网友E:
显示屏灯好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码文件?不就是个四位数的密码吗

是需要用编程器写如的一个bin文件,机器内有个24cXX的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屏灯好换吗?

我这个还是比较好换的,拆下前面板的电路板就可以,不同的机型可能不太一样,但前面板的LED应该都不会太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需要用编程器写如的一个bin文件,机器内有个24cXX的一个芯片

谢谢了 我都没有编程器 直接拆掉24c02 短接电源不行吗 如果不行那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