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量产研究下在书店买的金典科逸32G小胖子U盘(JinDianKeYi JDKE-X32)

楼主(2020-03-20):
今天笔芯用完了,于是打算去小区门口书店买点,结果发现书店到新U盘了,就买了一个打算回来研究下

JinDianKeYi JDKE-X32

四十块钱

先拷个文件试下

tlc实锤

识别结果果然是tlc,不是扩容盘。 一芯主控FC1178,美光颗粒
这种没灌胶的小胖子U盘找根铁丝穿进usb接口里使劲一拉就开了

拆开后

大S...AR级的...重新量产下,不然用着不踏实。顺便改下名字

找到了fc1179的量产工具,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勾下稳定,以后可以存点歌视频啥的插解码板上放
量产过程太艰辛,花了俩小时

往里头存了点东西...29.2g可用...还算正常吧

成功被播放器识别

测速实在测不动,写入2~13mb/s,读取14mb/s左右浮动
存点歌啥的可以,重要数据还是放slcU盘里+备份

第一次写在数码之家写贴,有种奇妙的感觉
哪里有不对的直接跟帖回复就好啦

网友A:
竟然不是扩容盘,有点意外
不过这主控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只能说能用

网友B:
不避讳地说,你买贵了。64G的,天猫旗舰店也才卖20多。混数码之家的,正常不应该去实体店买U盘啊?

网友C:
你的量产工具太老了,换新的重新量产吧,能量产出更大容量,19年2月版本的对b16,b17颗粒支持不好,容易跑圈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避讳地说,你买贵了。64G的,天猫旗舰店也才卖20多。混数码之家的,正常不应该去实体店买U盘啊?
...

我的盘也够用,买这个纯粹是好奇用来玩的...网上买的话运的太慢(新疆)不过他这U盘价格在我们这算正常的。一个4g的有时能卖40:cry:

网友:
最好换新版量产工具量产,这个版本对B17制程颗粒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量产工具太老了,换新的重新量产吧,能量产出更大容量,19年2月版本的对b16,b17颗粒支持不好,容易跑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盘也够用,买这个纯粹是好奇用来玩的...网上买的话运的太慢(新疆)不过他这U盘价格在我们这算正常的 ...

这种情况我就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避讳地说,你买贵了。64G的,天猫旗舰店也才卖20多。混数码之家的,正常不应该去实体店买U盘啊?
...

20多这难道不是32G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多这难道不是32G的吗?

20多确实是64G的

网友E:
U盘量产操作这个我从来没成功过

网友:
B16 颗粒,
拆了上3281: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盘量产操作这个我从来没成功过

这个一心主控你可以试试,做CD-ROM启动盘特别方便,最近便宜盘都是这个主控,很简单的,也不像群联和安国总有玄学问题

网友:
U盘有这么多的说法,好专业。

网友:
交学费是必须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是扩容盘,有点意外
不过这主控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只能说能用 ...

我感觉这主控比安国强,至少当启动盘比安国强,记得几年前安国有几个型号固件有bug,点开磁盘管理直接掉分区,而且安国低格奇慢,做CD启动盘也不稳定、兼容性不好,当然如果就当普通u盘用什么主控都一样

网友:
怪事了,我前几天在金典科逸官方旗舰店7.95元买的同款,生产日期2019.11.20的,就是扩容盘,12G有效容量后下载的东西都打不开。跟客服联系,客服倒也痛快,直接退款,白赚一个u盘。

网友:
我买的这款,除了缩水厉害,写入还不错一般是10~17mb/s,读取没试,速度应该不差。

网友:
地方偏僻是没办法 我原来旗舰店买的32G的黑胶9块钱 为什么他们这家店的U盘速度都那么低 充分体现了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2020-04-21):
这款金典科逸品牌的64G,真实容量也就29.2G左右, 因为换算关系,对应是32G的U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