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尤利特YD-8113指针式充气泵拆解并改造为数显气压式

楼主(2020-03-20):
2016年双十一买了尤利特8113充气泵,用到现在3年多了。我对这款气泵充满了好感,做工可靠,设计简单精炼,握持手感优秀,噪音低沉有力,充气速度相当不错,结实耐用。
我有点强迫症,胎压监控精度又是小数点两位的,于是每次调整胎压非得把数字全部调到一致才满意。经常试验各种胎压值对行车的具体影响。2.1,2.3,2.5,2,7都反复长期交叉测试对比过。

单位里朋友的车,也借我的充气泵用。所以使用量虽然比不上商业轮胎店,但肯定比一般用户要大的多。
就这样用了3年多,这款气泵真是结实耐用,也可能是因为我经常维护,给最主要的活塞环上润滑脂,另外还给缸筒加强了散热,到现在依旧好用,活塞环光洁没有磨损。

YD8113原始全貌

主体就是一个大电机,不需要减速齿轮,扭矩足以推动活塞杆。
活塞杆,缸筒,缸套散热片,缸盖,全部都是纯金属的,本身散热能力就很好了。
我还在缸筒和缸套散热片之间加了导热硅胶,将其固定为一体,这样活塞在缸筒运动产生的热量,直接通过导热硅胶→缸套散热片散发,基本上散热片什么温度,缸筒内就是什么温度。
这一点大幅度的提高了活塞环的耐用性。

这是缸盖,以及上面连着的指针式气压表。
缸盖也用导热硅胶固结了。

这是开关侧的内部连线,比较简单,

活塞环,活塞杆。

指针式气压表,确实不如数显式气压表容易把控精度,我又强迫症,每次为了打到完全一致的气压,还得小心翼翼眯眼注意观察的角度要相同。
指针表好拆,表帽就是套着的,用小平口起子翘起点,就拽下了表帽,可以摸到指针。

实际上指针表的精度不佳,还有个原因,就是表针离刻度太远了,导致观察角度稍有变化,看到的数值都不一样。
所以最简单改进就是这样,把表针尽量贴近表盘,精度就大幅度提高了。

虽然8113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用的久了,实在不耐烦指针式的繁琐。
前阵子给朋友买了个途虎的数控充气泵,虽然做工不如我的,19缸充气满噪音大,但是人家数控的确实方便,我很眼红。
于是又买了尤利特新款的双40缸数控充气泵,打算把我的老8113卖掉算了。
但是新款气泵体积也太大了……

拆开一看,尼玛活塞杆塑料的,缸套散热片居然是假的,也是塑料的,喷上金属漆冒充金属,这种散热片还散什么热?纯粹是反作用啊。
实测也看出了负面,打了四个轮胎,缸套散热片毫无温度,似乎很稳的样子,但这只是假象。

无意中手靠近出气管根部,就感觉到内部热浪滚滚,不敢靠近,已经是接近90度的高温了,一旦靠近会把手指烫出泡的。
这种假散热片充气泵,纯粹是闷烧啊,这坏的几率大多了,活塞环用不了多久的。

宣传是是双40缸,屁,实测缸筒明明是30缸,我去网页回头看,你妹,人家小字标注着,他们的30,40,只是内部标准,不代表缸筒实际直径。
感情这么你就能胡标了。
然后我实测225轮胎,从1.6达到2.3,这所谓双40缸,1分32秒,我的老8113单30缸,1分32秒,你这假40缸,才比我老机器快10秒,有毛用?
于是麻溜退货,继续用我的8113。
网上又查了一圈,200价位内找不到靠谱的双缸充气泵了。更贵的不仅仅是价钱,功耗也太大不方便车载不考虑。
于是开始考虑把我的8113改造为数控式充气泵。

网上找到了数控表头,15元加运费,我买了2个,一个大约20元吧。

卖家发的连线示意图,我分析了一遍,很简单,这个表头是负极控制型的。
电源正负极连接入表头,供应常电,表头自身也依靠这个常电运作。
电机正极直接并联电源正极,电机负极则连接到数控表上,
另有两根细线连接开关,当主板检测到开关闭合时,就打开MOS管,将电源负极和电机负极直接导通,于是电机开始工作。
我也看过其他一些数控表的表头,有些表头是正极控制型的。

表头下连接缸盖的螺纹,和8113的螺纹一致,应该是个通用规格。

表头内部,下方是气压传感器主板,有O圈密封,上方是主电路板,那个散热片是给MOS管散热用的。
考虑到这个表头会硬性固定在缸盖上,震动较大,我给所有螺丝都点了螺纹胶。

气压传感器,很小,和胎压监控里面的一样。

主电路板

通电实测。

开始拆解8113气泵,电机和缸筒,缸套放一边去了,主要改造的是这一块。

缸盖上的指针泵要换成数控泵,
数控泵的导线要通过手柄进入开关端的空腔,因此把气管,手柄,手柄泡棉都拆解了。

气管与缸盖,也是螺纹硬连接,用螺纹密封胶气密。

目测手柄宽度,没问题,钻个孔,鳍片上开槽,可以通过导线。

手柄横截面。

左上数控表,右下指针表

开关端内部。原LED开关体积过大,影响导线进入,换。

换成这种开关。

内部阻碍导线进入的塑料去掉一些。

手柄钻孔,开槽,导线通过,数控表头已经安装上。
这一步其实挺繁琐,数控表的导线长度不够,最后用废电脑电源上的18AWG线代替,为了确保通过能力,还查了充气泵功率,进行了实测。
指针表直径4厘米,数控表5厘米,与手柄一侧圆盖有妨碍,于是把数控表底座切掉一部分,完美合上。
装上数控表后,又发现因为表头直径大,4个缸盖螺丝没法拆卸和安装了,于是在螺丝上方又开槽允许梅花起子拧螺丝。
开槽切边后,数控表头上下盖之间很难稳固连接了,于是用订书针做了预制槽钉,烧红插入,按预制槽拧断,就完美稳固连接。
最后再用电工胶布包一圈,遮盖开槽处,达到美观效果。
手柄泡棉内抹少量洗洁精,轻松套回。

开始连接开关端导线,线路不复杂,就是空腔有限,要计算好长度,
另外线比较粗,尤其是正极,需要电源正极+电机正极+LED正极,三根导线无依托焊接,稍麻烦点。
全部热缩管。

焊接完毕,全部热缩管,检查好后塞入空腔,

全部装回。

至此机械改造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但是这个表头的表盘不好看呐,干脆一起改吧。
改了表头,就觉得原LED灯盖不好看,机体标签不好看,干脆外部全部重新设计。

用WPS的ppt来设计的,因为wps的ppt,自动辅助线功能很好用,中心店,水平线,自动对齐,各种辅助线,同时可以直接定义图形的精确尺寸。
但是输出的时候图形大小又会变形,所以输出时复制到word中输出,可以确保精确。
这是表盘的多个设计。

还是表盘的多个设计。

机体标签的设计原稿。

端头圆盘的设计原稿。

原LED灯盖是通体银色的,用了几年磨得不像样了,
改,突出部分刮掉漆,保持黑本色,凹陷部分喷解放蓝,上光油。
这样效果比较好,而且不怕磨。

空滤仓盖就是黑色的,改,凹陷处同样喷解放蓝。

灯盖和空滤盖喷漆。

LED灯盖完工效果。

空滤盖完工效果。

表盘完工效果,比较骚的加上了自己的头像。
表盘用照片纸打印,
表盘膜是手机贴膜,柔韧耐磨,边缘一圈加了黑冷胶密封,确保后期不会因少量水分进入导致图案变色。
按钮处缕空,原按钮过低,要用指甲掐才能按动,点了AB胶增厚,削平,现在可以轻松按动。

机体背面侧,原为尤利特合格证,改成了参数表,配色就用原厂的黄底色方案,比较协调。

机体正面侧标签,重新设计,写上了常用换算关系,和常用注意事项。

表盘效果俯视图

表盘效果侧视图,可以看到按钮微微凸起。

空滤仓端,最终效果如图,色调统一。
还正好把空滤仓的三个孔上二下一排列,像是个人脸。

表头下导线穿过手柄细节图

导线进入开关仓示意图。

终于写完了,申精……

网友:
牛掰了,谢谢分享,木分了,点个赞先

网友:
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没有链接,停款了

网友A:
你这个泵不是活塞的 我有一个跟你这个一样泵,活塞是跟汽车活塞一模一样的,只是活塞环是个o型皮圈

网友B:
不知道打气时会不会干扰到控制板?
手头有一个以前淘到的百得气泵,机械表头,外圈可以旋转带动标杆来设定气压,当指针碰到标杆时就停止打气。
这个数控的好像没有什么EMI器件,不知会不会在打气时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泵不是活塞的 我有一个跟你这个一样泵,活塞是跟汽车活塞一模一样的,只是活塞环是个o型皮圈 ...

图片很清楚是活塞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打气时会不会干扰到控制板?
手头有一个以前淘到的百得气泵,机械表头,外圈可以旋转带动标杆来 ...

实测几次了,不会干扰。

网友C:
真能折腾,这个8113居然有平衡块,我的那个辣鸡气泵,震的电机都从固定座上掉下来了。

网友:
高手啊,小弟佩服

网友:
数控表头哪里找?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气泵好多都是垃圾,小气缸,塑料齿轮,塑料连杆,塑料活塞。不容易买到全金属的了。

网友D:
特意去淘宝看了下楼主推荐的8113,种类很多

网友:
有没有充到的时候自动停止的功能

网友:
活塞里涂硅脂?硅脂的成分是金属氧化物,比如氧化铝这些的,硬度很高,用在活动部件上容易磨损,如果金属件比较差,比如铝件的氧化层不够厚,硅脂会很快变黑。

网友E:
申精有帖子可以自己去发,

网友:
我最近也diy了一个 使用的是托马斯的无刷泵加smc的表头。可以实现自动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能折腾,这个8113居然有平衡块,我的那个辣鸡气泵,震的电机都从固定座上掉下来了。 ...

我拆过5-6个气泵了,便宜的也有平衡块呀,这个应该不值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意去淘宝看了下楼主推荐的8113,种类很多

8113只是尤利特自己内部的一个型号,不是一个通用型号。
尤利特这个8113,其实也是流行的一个经典设计型号,尤利特估计也是贴牌。
这种类型的气泵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只是商家不爱推广这个型号了,因为明显双缸更有噱头,或者便于收纳的异形泵更有卖点,也更好偷工减料。
这种型号的设计,天生就不容易造假。

但还真有假的,我在淘宝上见过一个这种外形的,但是那个大电机只是个壳子,里面藏个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申精有帖子可以自己去发,

不了解,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