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插排上的USB口可以同时充两个手机吗

楼主(2020-03-20):
家里买了新插排 上面除了电源插座 还有三个USB接口 能不能同时用其中两个给手机充电 就不需要充电器了 插排上的USB同时接两个手机充电

网友:
有三个USB口说明可以同时冲三个设备.但是三个同时使用,由于这种一般都是额定的功率,充电应该会慢一些.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A:
能同时给3个手机充电。看插排的输出功率。不过我怀疑你为了水贴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同时给3个手机充电。看插排的输出功率。不过我怀疑你为了水贴发的。

哈哈,你做版主很可怕

网友:
这个是水贴,鉴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同时给3个手机充电。看插排的输出功率。不过我怀疑你为了水贴发的。

不能给三个手机试过 插上第三个就会保护断电 不会输出了

网友:
可以同时充,但充电时间较长,因为输出电流分给了两台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给三个手机试过 插上第三个就会保护断电 不会输出了

不是保护性,有可能是永久性不输出了,我有一个货还是京东买的呢

网友:
我有个公牛墙插,3个USB口,经常充3个手机,还有次一个公牛魔方插,3个USB口不够用,加一个USBhub充4个手机,充一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保护性,有可能是永久性不输出了,我有一个货还是京东买的呢

不是的 就是保护 拔掉后 插个USB灯是会亮的 那个口没问题

网友:
小米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