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个320元全新绿扬40M数字示波器的指标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一般也就看3个指标吧  带宽 采样率  存储深度对吧
比如 常见的 优利德的 UT2025CL  1000出头的那种

模拟带宽25MHZ    最大采样率  250Ms/s  (估计是实时采样率)  存储深度  25kpts

而 刚320一台买了两台绿扬的  YB54040

这个手册查不到  但是当年这机器应当是 普源代工的吧   而且有 YB54060  54100的手册  根据网上搜到的型号查询 当年有3款   54100 54060 54040 估计后期停产了54040了

从 现存网上查到的手册看   54100和 54060 用的同样 独立 ADC 100MSa’s 等效采样达 10GSa’s      这样看来54040也是估计这个指标  零件电路一样 软件限制了一下而已

但是他的标法不同

比如   模拟带宽   100M的就写的100   60M的写的60  那么40M的估计就该40MHz了

其他  实时采样率100MS/s   等效采样率   100M写的是  10GS/s   60M写的是5GS/s 怀疑应当是6  这样 40M的应当是 4GS/s 保守点就算3吧
而 存储深度写的是256KB/CH

如果是 KB  又是8bit ad   换算成 小bit 应当是 256×8  又因为是 8bit ad  那么再除以8  是不是 存储深度就是 256kpts   因为 AD是8位的 一点应当占8位数据  256KB折算过来也就是 256kpts?

算来 这个绿扬YB54040 就是  模拟带宽40M  实时采样率 100Ms/s  等效采样率4GS/s  存储深度  256kpts
这样看来 这台320元的全新数字示波器  存储深度还是可以的  至少比很多低端的现在的 1000多的数字示波器好  只是 采样率低了点

但是这样看来40Mhz的反倒合理 因为买个老的100M的反倒也是100M采样速率 没有区别   就是当年的观点 同样的一个系列的数字示波器 买最低端的就对了  因为 配件一样就是软件限制了

网友A:
到手拆了,里面有几个AD8009芯片,不知道大神能不能算算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手拆了,里面有几个AD8009芯片,不知道大神能不能算算带宽?

AD8009是运放吧  你到手完美么  我的两台有一个角都变形 还有一台液晶屏有亮线 快递摔的 哈哈  功能倒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8009是运放吧  你到手完美么  我的两台有一个角都变形 还有一台液晶屏有亮线 快递摔的 哈哈  功能倒是 ...

一样的情况,一个脚变形,把手的塑料粒一边基本全部断掉。能开机,就是扫描线不在零位。不知道应该调整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情况,一个脚变形,把手的塑料粒一边基本全部断掉。能开机,就是扫描线不在零位。不知道应该调整哪 ...

不在0位可以调  里面有 自校准 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自动测试 功能目前正常 返修过的那台 也就是屏幕摔出竖线的   还死机过一次 重启后 目前也没问题 就是屏幕坏了讨厌  那边卖家有一台路上摔坏的 不行发屏幕过来我自己换个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情况,一个脚变形,把手的塑料粒一边基本全部断掉。能开机,就是扫描线不在零位。不知道应该调整哪 ...

一个脚变形 据说都这样 我怀疑当年  有一批货 因为运输原因 翻车了 所以 出现都一边变形的   机器看里面的确是新的没用过  通电环牛的绝缘漆的味道还是不小的 说明没怎么通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脚变形 据说都这样 我怀疑当年  有一批货 因为运输原因 翻车了 所以 出现都一边变形的   机器看里面 ...

嗯,看到矿坛也有人反映脚摔歪了,差不多一个部位。环牛的味道没怎么发觉,倒是边上的电源板热量不小,开了大概十分钟,手放在正上方,明显感到有热量。里面的芯片看标签都是进口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到矿坛也有人反映脚摔歪了,差不多一个部位。环牛的味道没怎么发觉,倒是边上的电源板热量不小,开 ...

回头背板我自己弄下 敲回来 否则长期 这样变形 后面那个 住电路板变形怕接触不良   线性电源发热大正常   反正这么用坏不了就是了

网友(2024-06-29):
100mhz带宽是指模拟带宽,虽然adc100mhz实时采样跟不上模拟带宽,但是等效采样可以,就是说看100mhz重复波形时,54100能达标,54040则不行,波形会很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