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四轮车控制器英博尔控制器mc3527拆解

楼主(2020-03-20):
网上搜了一圈没发现有这个控制器的拆解图,索性把自己的给拆了,拆了才发现控制器缩水了,外壳写着mc3527可内部电路板是3526,他奶奶的,主要器件还都磨掉了型号,怕被抄袭吗?

楼主:
请教一下坛里的大神,看电容耐压是100V的,电压加到99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坛里的大神,看电容耐压是100V的,电压加到99V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说电容的容量是水塘的面积,那么耐压就是其深度,选用电容器时,应使额定工作电压高于实际工作电压,并留有足够的余量,一般应使额定工作电压大于实际工作电压的1.5到3倍较为合适,因为要考虑到电路中含有的脉动成分,该脉动直流的最大值不能超过电容器的额定工作电压,留有足够余量,这样才能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因电压变动过大而被被击穿。     以上是百度的解释。
现在的电瓶电压72 V,是6串的电瓶组,单节电瓶充满电 14.4V,6组最高电压86.4V,电容选100V耐压可以使用。
一般交流变直流的电路中电容的耐压要提高1.5倍。。。

网友B:
尽管缩水了,也比一般的两轮好太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管缩水了,也比一般的两轮好太多呀

这个控制器比便宜的两轮电动还贵,能不好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坛里的大神,看电容耐压是100V的,电压加到99V应该没问题吧

我的是8个电瓶,充电最高120v,电容是120v的,没事的。用,别怕。

网友:
这芯片估计激光扫的,没扫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电容的容量是水塘的面积,那么耐压就是其深度,选用电容器时,应使额定工作电压高于实际工作电压, ...

100V 用84V 可以,96V 有点多了

网友:
TI的FOC方案,没啥好磨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8个电瓶,充电最高120v,电容是120v的,没事的。用,别怕。

哥们,你的控制器是啥型号?我这控制器想上84V电池组,不知道耐压可行否?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这控制器连不上电脑,上位机显示控制器无应答,用串口调试助手检测也没有报文回传,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D:
我有这个控制器的全套电路图

网友:
功率管在板子底下?看着不错,不过你想上84V?本来是72V的,你上84V到没电了估计电瓶会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个控制器的全套电路图

兄弟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
看那个LOGO,三一重工?

网友F:
这芯片丝印打磨的,磨砂带点透,有情趣,,,,激光打标机功率就不能调大点吗?看着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那个LOGO,三一重工?

不是,山东鸿日低速电动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芯片丝印打磨的,磨砂带点透,有情趣,,,,激光打标机功率就不能调大点吗?看着难受 ...

哈哈,估计是新手干的

楼主(2020-05-06):
想请教一下大神,这控制器的串口通信是普通的rs232标准吗?我通过电脑英博尔软件用USB转232线连不上这个控制器,老是提示连接失败

楼主:
我知道了,原来这控制器与上位机之间通信不是rs232,而是TTL ,也是rx  ,tx ,gnd 三根线搞定的,与rs232区别就是表示逻辑1和0的电平值不一样,哎,他娘的,耽误了我好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