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SONY PSP1000 更换IPS屏幕 含教程

楼主(2020-03-20):
先上图

显示完美。

问题:排线短2mm,放不进去。

改造方法。

1.排线改造,切断 1 2 3  36 脚。

2.背光焊接,按下图和液晶屏排线上的A K 用线焊接。
3.DE引脚功能恢复,红框内焊盘用焊锡联通。

4.屏幕排线插入插座,开机。

补充内容 (2020-3-27 20:37):
已经有网友设计出了专用排线,等待他的测试报告。

补充内容 (2020-4-5 17:41):
47楼更新了改装详细方法。使用了新的屏幕,屏幕颜色和屏幕排线长度的问题解决。

补充内容 (2020-4-19 19:54):
99楼 采用原装屏幕的背光排线,主板上只需连通DE即可。

网友:
大神,怎么改的,有教程吗?

网友:
就不要玩这个游戏了
老实努力赚钱哈

网友A:
楼主用的同规格屏还是做了转换桥?

网友B:
楼主对过引脚定义?

网友:
楼主求资料,我也一直想改psp1000的屏,不光想ips,还想改大尺寸,再自己打印个外壳,山寨成switch的样式

网友C:
楼主,求资料啊,我也想改psp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同规格屏还是做了转换桥?

并没有转换,直连的,结果参数不一样,显示对不上。要是能修改下psp系统的屏幕驱动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20-3-27 20:29):
显示对不上的原因是DE脚没接,现在接好了,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过引脚定义?

对过了,切断了,不一样的,无用引脚。

网友D:
1000型初代和GO的自带的屏幕是夏普的,效果已经相当好了,倒是可以考虑做做全贴合处理,把亚克力面板反光的问题解决一下。
PSP2000、3000型的屏幕改一下还有点意义,而且必要性还挺大的,一是屏幕色彩没那么好,颜色发白,暗淡很多,二是拖影、比隔壁3DS的还明显的颗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型初代和GO的自带的屏幕是夏普的,效果已经相当好了,倒是可以考虑做做全贴合处理,把亚克力面板反光的 ...

冬天的时候比较难受。拖影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冬天的时候比较难受。拖影舒服。

那些文字向的日式RPG游戏,大量的剧情都是通过文字表现的,屏幕拖影的话,玩起来贼难受,一点都不舒服......竞速类和动作类的游戏就更加了。所以我有个时候宁愿玩重的要命的又很旧的PSP1000也不愿意碰我那台3000,1000拖影的问题没那么明显,色彩也很好,偏暖。就只要把反光问题解决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上面是原装PSP屏幕

下面是IPS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求资料啊,我也想改psp1000

除了排线长度问题,显示已经没有问题了。

网友E:
老实说没看出改了屏幕有什么明显变化,不过是亮度高了点?

网友: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10 M币 才能继续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实说没看出改了屏幕有什么明显变化,不过是亮度高了点?

扎心了,老铁。你自己用实机试试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感觉颜色变黄了不少。

网友:
PSP 1000 更换IPS屏幕 含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