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美的中式油烟机开关维修,面板怎么拆开?

楼主(2020-03-20):
Midea/美的 CXW -180-AS7210-G1中式油烟机 ,开关不能使用,前面板是黑色玻璃样的,怎么拆下来?

网友A:
照个实物图啊,弄个广告图谁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个实物图啊,弄个广告图谁能看出来

的确,求助要有诚意

网友:
一般螺丝是在后面,拆下后把下面板放下,就看可以看到开关了。

网友(2021-07-11):
下罩壳内凹的,有一圈螺丝,打开后拿下就可以拆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