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网线接口

楼主(2020-03-20):
电视盒子上的

暴力拆下来

外壳铁皮

后盖撬开

继续

哈哈,只为这两个led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这个一般来讲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算是杀鸡取卵吗 哈哈 不过如果老的机顶盒也没啥用了
有的网口自带网变的

网友A:
我就猜到是为了两个led,总不可能为了那几根弹簧针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猜到是为了两个led,总不可能为了那几根弹簧针吧哈哈

说不定是为了那个铁皮卖废铁呢

网友:
这货无损不好拆

网友:
你这是为了一块砖,拆了一栋楼

网友B:
差评。没有自带网变。一直想拆au路由器里面那两个网口,自带网变的,有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评。没有自带网变。一直想拆au路由器里面那两个网口,自带网变的,有点好奇 ...

自带网变,网编在板子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带网变,网编在板子上呢

我就是说有种网变是集成在插口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说有种网变是集成在插口里面的。

我没见过,你拆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