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多板库存电焊机

楼主(2020-03-20):
家里的小推车,坏了,所以萌生了买一台焊机的想法。选来选去,在闲鱼入手。
这是一台库存老机,250双电压

自重6公斤

6个整流管,12个功率管

功率管是K2611,9A/900V

和现在的非晶变压器不同,这是老实的铁氧体高频变压器。熟好熟劣,请各位师傅指点。
这个变压器,隐藏在散热器中间,我考虑,有利于散热角度。这里面有3个

输出铜条,大约有1毫米厚薄,只是头部没有镀锡

6个450V/470UF.现在新机器,一般最多是4个电容,看PCB的位图,这个电容还可以装大一点的

这是控制板,没有过多去研究它

前面板

散热片很大

背面焊条加固

这个机器符合我的预期。用2.5焊条,电流在100左右,轻松起弧.不粘。
重点价格便宜,不到300.
有人说,这是瑞凌的高仿机。

我买了25平方的无氧铜国标线,不过不是焊机专用的,是透明软铜线。到货了,上图。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不到300大洋,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不到300大洋,划算。。。。。。。 ...

是的,比现在的机器,要好

网友B:
我以前买的瑞凌200T,整整700块,还是单电压的。
这个机器用料不错,同样是没有电抗器的。亮一亮屁股后边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的瑞凌200T,整整700块,还是单电压的。
这个机器用料不错,同样是没有电抗器的。亮一亮屁股后边的 ...

你说的电抗器,是那个圆圆的,上面缠满线圈的吗?还是串联在输出的一个线圈?

网友:
电路板变形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这个做工用料一样,550在实体店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电抗器,是那个圆圆的,上面缠满线圈的吗?还是串联在输出的一个线圈? ...

他所说的电抗器应该是指串联在输出端的那个线圈,被偷工减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电抗器,是那个圆圆的,上面缠满线圈的吗?还是串联在输出的一个线圈? ...

就是图里这个东西,俩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图里这个东西,俩一组

这玩意有啥用?我想加上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有啥用?我想加上他

原机没就不用加,买这个不太便宜,当时我想让卖家给我加上,他要七十,后来给七十也不加,估计是嫌不赚钱吧。
这个东西有人说加上后起弧容易,有人说电流更稳定。反正我那个没这货,仍然用了好几年没问题。
机器只要好用,不用多操心这个,相比之下,相应的焊接技术更重要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的?

网友:
价格很好了
瑞凌同款的是火神的一款 要400多块
现在基本300a以上的焊机才带电抗器的  串在输出端的  可以自己加  网上有卖的

网友:
咸鱼还有货?

网友C:
电抗器有俩功能   一个保持电弧稳定   二起弧容易   三防止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抗器有俩功能   一个保持电弧稳定   二起弧容易   三防止短路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