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了一个手表手机,想做个时钟,如何让它一直亮屏。

楼主(2020-03-20):
拆了一个手表手机,想做个时钟,感觉做时钟挺好的,把PA功放开线开关全拆了,就留一块主芯片:MT6261处理器,,背面没有任何芯片,如何让它一直亮屏。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进设置,里面应该有吧

网友A:
短接处理器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处理器引脚

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能充电长亮不?

网友B:
仅仅亮背光好弄 主要是不知道到了休眠时间 它的时间是不是会走 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不能 不能 不能 不能

网友:
加个单片机!让它自动按一下电源键!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8848手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亮背光好弄 主要是不知道到了休眠时间 它的时间是不是会走 那就不知道了 ...

难道你的手机待机时间就不会走了吗,哈哈

网友(2020-04-22):
直接短接背光控制管?过一会,会不会白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