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助为什么我的U盘看不到芯片呢

楼主(2020-03-20):
如图,谢谢。

主控芯片未知

主控芯片未知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用管理员权限使用?
这个u盘是硅格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用管理员权限使用?
这个u盘是硅格主控

谢谢回复,有使用管理员运行也不行,显示检索一段时间后就显示未知了,不过还是谢谢告诉我硅格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