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谁使用过铁电存储器,比如FM24C**

楼主(2020-03-20):
我得到两片铁电eprom,这个东西不是说写入基本没延迟吗?
可是我的写入还是需要延迟,不然读出的数据还是这次写入之前的数据。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电路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还是这个片子是假的呢?
i2c接口的

网友A:
楼主玩的东西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羡慕楼主啥都能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的东西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羡慕楼主啥都能玩起来。

哈哈,都是低级玩意,满足好奇心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都是低级玩意,满足好奇心而已

都是真正的“爱好者”呀,以前我是摸到啥玩啥,能动的动起来、能响的响起来、能亮的亮起来,而后就没了兴趣了,玩的东西也挺多但深入的没有、记住的也没有,只是消磨时间了,后来由于年龄的问题离开老花镜、放大镜就没法玩了,改为用到啥玩啥,也只是能用起来就好并不求甚解,仍然是熊瞎子劈苞米的玩法,不比楼主你对这些基础元件做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真正的“爱好者”呀,以前我是摸到啥玩啥,能动的动起来、能响的响起来、能亮的亮起来,而后就没了兴 ...

哈哈,情况差不多,

网友:
对这个铁电存储早有关注,据说擦除次数高和速度快。

网友:
就按24cxx一样处理 就基本 没问题
不然 就 看芯片手册
手册啥都有说 写的清楚又明了
来论坛上问,撤一天都搞不清楚

读不来手册的话 或者说下型号 ,我看看

网友:
就算有延迟那又如何?需要实时读写的数据应该放到RAM里面而不是EEPROM里。
另外,哪怕是RAM写入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即刻更新的,对于Cortex-M7那种级别的CPU,如果不使能缓存透写,就算写入到RAM里也不见得会很快真正更新到RAM里。
这种特性考研程序员水平,与其抱怨不如好好优化算法吧。

网友B:
用过富士通的MB85RS64的8KB的铁电存储器,SPI的,好用,模拟SPI,一次测试读写成功
资料上宣传的速度挺快

我设置的收取M币是0,附件下载怎么还扣除35M币啊
大家考虑后,再下载,可以搜索此片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富士通的MB85RS64的8KB的铁电存储器,SPI的,好用,模拟SPI,一次测试读写成功
资料上宣传的速度挺快

写入多大延迟呢?

网友B:
资料上写有
MB85RS64 does not take long time to write data unlike flash memories nor EEPROM, and MB85RS64 takes no wait time.
operating frequency:    20MHz(Ma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资料上写有
MB85RS64 does not take long time to write data unlike flash memories nor EEPROM, and MB8 ...

这不是写入延迟,这是SPI接口支持的最大速度。
实际上,这类EEPROM几乎都说可以做到无延迟的读写,片内没有缓存机制,8bit数据一送完就立刻写入了,所以可以马上进行下一次读或者写操作。但是,对于先写入一个数据再立马读出来的场合,没有提及。LZ试过并不行,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类东西还是有延迟的,至少写入一个数据再马上读出来可能做不到0延迟。

网友:
所以我没用过EEPROM,我猜一般的EEPROM发送数据写入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忙的状态,必须等到器件重新空闲下来以后才可以再次发送读写请求。而铁电的0延迟应该是指发送一次写请求后可以立马接着发送下一个请求,但是这种所谓的0延迟并不保证写后读这种操作能够得到正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写入延迟,这是SPI接口支持的最大速度。
实际上,这类EEPROM几乎都说可以做到无延迟的读写,片内没 ...

我的实验不能说明这种芯片不行啊,可能哪里有错误!

网友D:
很早很早以前,申请试用了几片,都忘了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早很早以前,申请试用了几片,都忘了怎么回事了

哈哈,不能跟我学这个优点啊

网友:
这东西我之前玩过啊,基本是写进去就能读了基本没有延时啊,看看datasheet怎么写的?我之前是一直写不进去,结果是时序有问题。

网友(2021-01-07):
我们公司:深圳市华胄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代理富士通铁电存储器可以与CY的P对P替换,大量现货库存,如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VX:13570881624,,电话话:18938076362

网友:
我公司代理富士通铁电存储器,与CY的可以完美替换用

网友:
根据下面的描述,知道为什么读取慢了:

FRAM的特点是速度快,能够像RAM一样操作,读写功耗极低,不存在如E2PROM的最大写入次数的问题。但受铁电晶体特性制约,FRAM仍有最大访问(读)次数的限制。

无论是2T2C还是1T1C的FRAM,对存储单元进行读操作时,数据位状态可能改变而参考位则不会改变(这是因为读操作施加的电场方向与原参考位中原子的位置相同)。由于读操作可能导致存储单元状态的改变,需要电路自动恢复其内容,所以每个读操作后面还伴随一个"预充"(precharge)过程来对数据位恢复,而参考位则不用恢复。晶体原子状态的切换时间小于1ns,读操作的时间小于70ns,加上"预充"时间60ns,一个完整的读操作时间约为130ns。
写操作和读操作十分类似,只要施加所要方向的电场改变铁电晶体的状态就可以了,而无需进行恢复。但是写操作仍要保留一个"预充"时间,所以总的时间与读操作相同。FRAM的写操作与其它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写操作相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