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数字电子钟

楼主(2020-03-20):
拆个数字电子钟

电子钟没啥好看,上一张养眼美照大家欣赏欣赏,更多美照请看我的帖子我的家乡福建省福安市茜洋游泳基地美吗?
我的家乡福建省福安市茜洋游泳基地美吗?

网友:
功能全,很漂亮

网友:
又是牛屎驱动 如果坏了估计没得换

网友A:
我家也有个这样的表,有个小数字坏了,显示不正常,比如5和6都显示5,这种情况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个这样的表,有个小数字坏了,显示不正常,比如5和6都显示5,这种情况怎么修? ...

先确定是不是数码管坏了,如果是就换了呗。在看看是不是虚焊,或者线路板氧化断线了。最后没有结果,那就是主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个这样的表,有个小数字坏了,显示不正常,比如5和6都显示5,这种情况怎么修? ...

换一个数码管

网友:
为啥我家里的整点不报时了,是设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个类似的钟,二年不用,自己放坏了,不显示。

网友:
这种,晚上太亮,比较刺眼。

网友:
谢谢分享。。。。初初一看,以为是温度控制器,想不到是电表钟。这牛屎还是有良心的,可以换硬封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数码管坏了,如果是就换了呗。在看看是不是虚焊,或者线路板氧化断线了。最后没有结果,那就 ...

好的,有空了打开看看,谢谢

网友:
好的,准备闲了打开看看,谢谢

网友(2020-08-19):
没早期做工好了,都是全部IC加分立元件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