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tp/wr742n路由器!

楼主(2020-03-20):
这几天用上了上次捡的腾达ac6路由器,用了一天没有发现有故障。估不到好的人家就给扔了,这个路由性能还没算淘汰吧?连上5gwifi,速度嗖嗖的!比原来用的tp快多了。这次把换下来的tp
拆开看一下!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款路由器,现在还可以用。好像单天线,15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款路由器,现在还可以用。好像单天线,150M的

我的100m宽带用这个路由器加个放大器,带个电视跟手机,也勉强够用!无线速度也能到5m/s左右。但有时候很卡,稳定性差!

网友:
9331超级省电的芯片啊

网友:
我现在就用的这个

网友B:
AR9331的机器确实比较老了,基本没啥用。
不过前几天我把AR9331的机器刷了superwrt,频宽设置40MHz,竟然能跑11MB/s。

网友:
在哪里刷固件啊

网友:
742比740都还要省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9331的机器确实比较老了,基本没啥用。
不过前几天我把AR9331的机器刷了superwrt,频宽设置40MHz,竟然能 ...

我的740也是9331,专给我的摄像头用,省电,简单。

网友:
这个也就做做覆盖使用了吧

网友:
散热气体流道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下面都黑了

网友(2020-08-19):
我也有个双天线的TP机,性能一般般了:Strive:

网友:
序列号有必要遮住吗,又不能怎样

网友:
9331经典cpu

网友:
古董级了,我也有一个类似的9331CPU单天线,很久前硬改了16+64M刷OPENWRT。还可以用。主要5V的充电宝就能启动。现在留着停电时应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