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拼xx买的SUP游戏机,拆弹改4056充电。

楼主(2020-03-20):
闲着没事逛拼xx,看到这个游戏机勾起了80后的情怀,所以下单买一个玩玩。本着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知道这20来块钱的价格肯定做工差的要命,但是没想到的是居然充电部分这么简陋。。。。。
5V经过mircoUSB接口进来,一路经过103电阻限流点亮充电指示灯,无论充多久,只要通这电,红色指示灯就一直亮。
另外一路经过一个二极管直通电池正极,电池端电压万用表量5V:funk:
幸亏没直接怼充电器上充电,不然就成了炸弹了。
没改动的图没拍照,网上找了一张拆机图。

拆了二极管,接上4056充电模块。

4056电池端接二极管下级连接电池。
因为原来的充电指示灯就在左侧,所以把4056的micro接口拆了,贴在左侧。
屏幕背面的位置贴上黑胶布遮光,防止关机充电时充电指示灯透光。
完工,放心充电吧。

三星的存储,有没有大侠研究下怎么下载游戏?

廉价的通用BL5C电池。
总体来说按键便宜,整机重量偏轻,质感不是很好。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没有充电隐患,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你这是大动干戈啊。

我直接装了个4054进去。

网友B:
我也刚买了个,看来到手也要改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买了个,看来到手也要改电池了

改一下吧。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大动干戈啊。

我直接装了个4054进去。

串上了一个4056充电模块,已经是最快捷的改动方法了吧。哈哈。懒人有懒招儿

网友C:
nor flash的储存芯片,很多编程器都能读出来,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储存格式,很难添加游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r flash的储存芯片,很多编程器都能读出来,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储存格式,很难添加游戏的。 ...

谢谢。研究研究。

网友:
70后表示,儿童时期最高级的玩具

网友:
哈哈,20多岁时还买过一个怀念当年买不起的东西。其实电池有保护板没4056也没啥事,只是寿命短一点。

网友:
不买PSP试试?

网友D:
楼主这个版本缩水了,早期一点版本(大概几个月前)的这种游戏机有个4054/LTH7充电管理IC

网友E:
如果可以接SD卡换游戏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可以接SD卡换游戏就爽了

横米开源的掌机可以。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版本缩水了,早期一点版本(大概几个月前)的这种游戏机有个4054/LTH7充电管理IC ...

嗯。知道会缩水,没想到缩这么厉害。。

网友:
哈哈,我这几天也找了个Q5盒子安装lakka怀旧。

网友(2020-06-22):
太老的游戏机了!!

网友(2021-04-11):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版本缩水了,早期一点版本(大概几个月前)的这种游戏机有个4054/LTH7充电管理IC ...

这个格式是bin的格式文件大小16mb

网友F:
老外用tsop56可以读取这个文件就是他们读取蛋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外用tsop56可以读取这个文件就是他们读取蛋的文件

研究一下,弄个教程出来给大家玩刷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