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台w50移动图形工作站,加装扬声器失败

楼主(2020-03-20):
声音太差,本来想装手机的,结果装不下去,而且用手机的虽然音质不错,不过音量到80%会破音。

另外请大家看一下(1)这个CPU是I7 4810mq这个怎么是单管散热?这个铜管尺寸好像还是有点小

(2)主板和小板那里的另一条连接线,用什么方法拆最好?我拆的时候很害怕弄坏。根本不敢用力。

(3)触摸板的左键用不了,这个是更新系统造成的问题,还是本来有故障,之前用另一个系统好好的后面装,回那个系统也不行。(忘记用万用表测量了。)

(4)显卡是k2100m,显存2g,正反面各4个,能不能自己更换为4g?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有人拆可以找到图片参考,不一一点评了

网友A:
工作站就不要太要求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站就不要太要求喇叭了

不知道听听什么

网友:
用什么软件

网友:
这个是东芝w50么,坛上的交易区买的,看做工比一般本本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