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dell inspiron 5488笔记本电脑简拆

楼主(2020-03-20):
戴尔dell inspiron 5488笔记本电脑

A面土豪金配色,表面略有磨砂感,正中心是圆形的戴尔LOGO

窄边框设计的14英寸屏幕,有着更大的屏占比,178度广视角

D面采用了采用了“一大两小”三块脚垫

螺丝+卡扣的后盖固定方案,底盖靠近转轴的三颗螺丝采用了防丢设计,无法被彻底拧下

后壳多图展示

风扇右下是东芝256GB固态硬盘

一条8G内存

预留了一个2.5 英寸 SATA 硬盘位,可以自行购买2.5英寸硬盘进行拓展

喇叭减震式固定

网友:
图片清晰好评~

网友:
现在笔记本都内置电池了哦
等牙膏ing

网友A:
硬盘位预留了排线,还不错

网友B:
这笔记本还不错,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笔记本还不错,价格呢

亲属孩子的电脑,去年上大学时购入,大概5k左右吧

网友:
就舍不得用18650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主板很工整,爽心悦目。。。。。。那把纯金打造的起子更显土豪气派。。。。。。。。

网友:
现在主流电池聚合物内置了。

网友:
配置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2021-03-30):
TKS

看来硬盘和内存都还能升级!

网友:
我对象有一台这机器,主要问题,散热拉胯,功耗没有墙但是温度有墙,CPU超过70度会降频。电池不知道为啥,损耗率涨的很快,一年多的机器,正常用电池就损耗70%,换了品牌电池,绿巨能的,半年不到又损耗10几。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网友(2021-07-11):
dell inspiron 5488原硬盘不换的话,只能加装2.5吋的SATA硬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位预留了排线,还不错

我只看到了硬盘的fpc插座,没看到排线

网友:
这两天有意升级inspiron 5488本本

刚才DELL官网看到手册,写的蛮详细的,
也分享给大家吧,

https://dl.dell.com/topicspdf/in ... ce-manual_zh-cn.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到了硬盘的fpc插座,没看到排线

排线附在黑色的遮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线附在黑色的遮盖上。。

又翻上去看了,果然看到了它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