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联想e46笔记本,发现主板温度过高

楼主(2020-03-20):
开机的时候,小圈圈的那个地方温度有100多度,大圈的地方有七八十度,不过笔记本电脑正常运行,功耗30多w。开机过一段时间,10瓦左右。好像再摸也没有发烫了。测量电压CPU供电1v,(Cpu旁边有三个电感,两个电杆1v,还有一个测不出电压)其他的是3.3伏或者5伏。,那个大圆圈的地方后面是一个卡槽,有一个3.3伏和5伏电感,开机运行正常。不过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烫,好像后面没有什么供电电路。(不是南桥发烫,正面温度80,背面温度60)

有油的地方是我加装那个网卡接口造成的,没有短路。那个接口上什么也没接。

网友:
美帝良心想。去B站找老厮修修。能寿命长点。

网友:
福禄克的测温枪

网友:
装上机壳温度是多少,正常的设计桥芯片上面应该是有风道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