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4k码流仪(RCA A2428)

楼主(2020-03-20):
拆解4kRCA码流仪
里面是电脑的配置!带固态!有高清片源!带显卡!8路HDMI输出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
打红胶RCA 那张卡里面是系统和片子吧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出这种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商场展示用的,高清播放机+HDMI 端口复制器

网友(2020-12-14):
码流仪可以按装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