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教中太数据CPE能否发射wifi信号,当做路由器使用?

楼主(2020-03-20):
型号Bgate-GT  新手不懂在此请教这款CPE设备连接路由器信号并可以发射出wifi信号,如何操作!操作模式分为:标准ap模式,客户端模式,中继模式,路由器模式,想发射wifi信号选择哪种模式!这款设备适合刷哪种固件,谢谢各位老哥!帮忙给参考推荐!

楼主:
老哥进来留个脚印

网友A:
标准AP模式应该可以,路由模式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AP模式应该可以,路由模式应该也可以

进入设置界面,高级设置有操作模式分为~标准ap模式,客户端模式,路由器模式,中继模式!选择了标准ap模式。扫描网络可以搜索到信号,但如何发射

网友:
这个天线实在是不适合当AP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入设置界面,高级设置有操作模式分为~标准ap模式,客户端模式,路由器模式,中继模式!选择了标准ap模 ...

这个是其他牌子的关于各个模式的使用说明,你可以参考一下,应该都大同小异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03/13/35216974_668430080.shtml

网友B:
你这可能是cpe的接受端,俗称母的,要找公的才能发

网友:
标准ap模式,可能只有正面信号比较好。

网友C:
路由器或者AP模式都可以,如果射不出来,就要刷机变性

网友D:
和百米生活一个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可能是cpe的接受端,俗称母的,要找公的才能发

您说的没错,这个设备以前是接收移动塔发射出的wifi信号,使用的时候在yi动营业厅每年缴费500既可以上网。现在村里的营业厅倒闭了,只能高价安装了lian通,现在的光猫自带wifi家里信号好,去了院里信号就差了。现在想利用此设备发射wifi不知如何使用,在此请教各位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或者AP模式都可以,如果射不出来,就要刷机变性

如何刷机变性,给个教程,谢谢

网友:
刷机,不过刷机很折腾,我过年在家也折腾了一把ZDC的,效果很差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百米生活一个模子

这个设备刷哪种固件

楼主:
老哥们给个刷机链接,琢磨琢磨

网友E:
老实点搞个好点的无线路由不就好了,这玩意儿没太大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实点搞个好点的无线路由不就好了,这玩意儿没太大价值

自己想琢磨一下

楼主:
别让贴沉下去

楼主:
求刷AR9344固件教程

楼主:
深夜了,继续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