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双飞燕FB35办公鼠标拆解

楼主(2020-03-20):
今天来拆解一只型号为的FB-35的双飞燕办公鼠标,看了一下在网上好像还没有一个详细的拆解,那么费话不多说,请看正题。
关于鼠标的评测方面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只做拆解。
拿到鼠标的时候附件包括鼠标本体,5号电池1个,说明书一份,2.4G接收器一个。使用上可以使用自带的2.4G接收器,也可以使用蓝牙适配器切换至蓝牙3.0、4.0方式。

鼠标的螺丝很好处理,两个脚垫,三个十字螺丝分别位于顶部和藏在接收器下面的一颗螺钉。

微动开关和中滚轮使用的是华诺的绿点。手感有些清脆。

华诺绿点微动,以及原相PAW3212DB-TJDT(高达2400dpi分辨率),蓝牙芯片YC1023(没有找到资料)

背面左下侧为蓝牙配对和切换按钮及机械开关。

鼠标上盖DPI调整按键,侧键电路及按键展示,此处共有三个螺丝。拆解图在下方。

下图放大后可以发现前进和后退的按键是不同的,手感也是前进按键声音更为清脆,后退键则稍感沉闷。

底部全貌,鼠标出厂于2019年12月。

可以发现鼠标左侧底部,模具并不算太精致,有部分的偏差,缝隙较大,如果使用时间比较长的话不排除存在掉漆的可能。

另外注意鼠标的头部两侧,此处较为尖锐,为保护自己,可以将此处磨圆一点以免被割伤。

最后附上一张日常使用图。

End,如有错误,欢迎各位指正。

楼主:
关于一些朋友想知道这款PAW3212DB-TJDT主控的参数可以访问: https://html.alldatasheetcn.com/ ... PAW3212DB-TJDT.html

网友A:
价格有点贵,不过2.4g加蓝牙也是不便宜,如果只选2.4g还是某宝的东芝2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有点贵,不过2.4g加蓝牙也是不便宜,如果只选2.4g还是某宝的东芝215。

价格还好吧。 JD现在银白色售价是69。

网友B:
69的话应该比同价位的罗技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69的话应该比同价位的罗技强一点?

罗技215飘,东芝版没试过,不过东芝版好像是激光版

网友:
看到一个DPI的微动空焊盘,好像电路板跟另外一两个型号,双飞燕鼠标通用。

网友:
双模的69的话 ,还可以噢

网友C(2020-05-03):
方便问问滚轴向左推有什么变化?

我买的这个右推有微动敲击效果, 左推没任何反映。

蓝牙4.0连接不识别时输入设备,只能连蓝牙3.0.。

谢谢

楼主(2020-07-11):
引用 网友C:
方便问问滚轴向左推有什么变化?

我买的这个右推有微动敲击效果, 左推没任何反映。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鼠标只支持中间滚轮,不支持左右滚动.麻烦看拆解图片.
蓝牙4.0不支持的设备可以连接到3.0

网友:
g7-630n(换50m欧姆龙微动)用户路过

网友:
感谢拆解,这里才买了这款,经历了一次退货。发现侧键的使用和楼主拆解一致,前进声音清脆,后腿发闷,拆解坐实了开关不一样。
但是我换了两个,发现左键和右键的声音都不一样,左键声音更大,右键要小一些,两个都是这样。

网友D(2020-12-13):
YC1023  是国产易兆微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蓝牙芯片,
原来雷柏的多模蓝牙鼠标大量使用,结果大量翻车,芯片和win10 1803版本以后的系统不兼容,在蓝牙4.0模式下,不能自动连接,每次都手动连接,
不知道双飞燕的这款芯片固件有没有更新。楼主有测试过蓝牙4.0的连接稳定性吗?

网友:
正在使用,感觉还可以,50块钱的鼠标也就不追求什么了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D:
YC1023  是国产易兆微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蓝牙芯片,
原来雷柏的多模蓝牙鼠标大量使用,结果大量翻车 ...

买了两个雷柏的鼠标确实有你说的情况。。。
刚买的双飞燕这款没有,每次开机点一下左右键之后即可自动连接上了

网友(2023-01-06):
感谢楼主拆解照片,辛苦了。

网友:
挺不错的鼠标,我一直用的双飞燕的op520nu

网友:
不知道编码器啥型号的,坏了想换个

网友:
要是光栅的就好了,编码器长时间不用留需要Wd40

网友:
双飞燕以前的回忆,感觉现在不如雷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