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用光纤组网,靠谱么?

楼主(2020-03-20):
总共三层,十年前布了网线,现在升级到电信300M了,但所以想着重新组网,原来的网线又接不出来,没办法了,网上查了下,建议用光纤收发器。准备在一楼和二楼靠墙拐角处放无线路由器,尽可能覆盖信号,有大神做过这样的方案吗?可行不?有收发器推荐吗?别太贵了,性价比高点的!谢谢!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谁用光纤家庭组网的,而且总共才三层,用光纤完全是杀鸡用牛刀,并且光纤又太硬,不方便走线,又要增加光纤收发器这种设备,还不如直接用网线走线的好。

网友:
不要把300m想的很快,装修都10年了,还不如走明线

网友:
预留8芯网线的话,直接在需要覆盖的地方放一个mesh路由就可以了啊

网友B:
直接上电力猫不就完了....

网友:
靠谱,某宝上一个光电转换器可能一百多。

说个以后可能后悔的事,装修前预想主路由器搁在某个地方,入住后发现覆盖不好,需要挪主路由器,或者增加分路由器、交换机,此时发现每个预留端口只有一根网线,没法做成进出回路。只能用无线桥接,但我发现桥接的信号不稳定,特别是隔着墙桥接,更别说周围邻居跟你抢信道。

如果每个端口都埋三根光纤,线也很细,三根也就一根网线的粗细,而且为以后带宽升级留好了储备。

网友:
刚装修的房子还是走的网线,巴掌大的地方,千兆轻松跑满,万兆跑满也不是不可能。话说个人认为家庭宽带到千兆就是节点了,不可能像电信主干网一样无限发展下去。

网友C:
走超5类网线靠谱,光纤加千兆的光纤收发器 也不便宜,还很脆弱麻烦。

网友:
网线可靠点,可以的话空调孔/窗孔过线 施工方便

网友:
没必要吧,超五类就够用了

网友:
最省事的方法mesh路由

网友:
上万兆光交换机吧,玩就要玩到h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谁用光纤家庭组网的,而且总共才三层,用光纤完全是杀鸡用牛刀,并且光纤又太硬,不方便走线,又 ...

谢谢您的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超5类网线靠谱,光纤加千兆的光纤收发器 也不便宜,还很脆弱麻烦。

嗯!谢谢您的指点!实在不行就重新挖槽走线,再补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电力猫不就完了....

有三个空开,应该衰减比较厉害吧?

网友D:
一栋楼没必要用光纤。我这里是门面和宿舍不在一栋楼,室外用网线的话容易招雷,插网线的设备有点多,雷一劈全完蛋,为了安全,所以改用光纤,用了一对TP的千兆的收发器

网友E:
不靠谱,光纤主要适用远距离通信。你3层楼,单条链路应该超不过90m,合格超五线就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靠谱,光纤主要适用远距离通信。你3层楼,单条链路应该超不过90m,合格超五线就足够用了。 ...

嗯,谢谢您!准备5类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栋楼没必要用光纤。我这里是门面和宿舍不在一栋楼,室外用网线的话容易招雷,插网线的设备有点多,雷一劈 ...

谢谢!准备砸墙开槽用超5类了。

网友:
建议起步光纤!以后升级方便!换个收发器,换个网卡啥的就能兼容最新的万兆设备!
预埋的光纤品质一定要好!两边预留一定要长太短光纤可能换接头就废了!
收发器到电脑或者到路由器用7类成品网线几根几米长就够了!
我也是自己要装修觉得埋光纤靠谱!!
普通地方可能看不出来,有些地方入户就是1000兆的光纤,你还用这百兆~千兆的设备你甘心吗。
宽带免费升级,自己的设备不支持是最郁闷的!
我是打算一屋甩3道光纤(就是6根光纤,每两个一组),2条走正常电脑位置,1条走棚顶监控或者智能家居用!
2条其中1条备用以后组双网口万兆网络就不用下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