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别克GL8歌乐主机碟机不工作了

楼主(2020-03-20):
前两天给闲置的汽车主机配了个电源和天线,拆开焊了个线
但后来不工作了:
1、碟机不工作,不吸入不播放,也没有电机声音,屏幕只显示EJECT弹出状态
2、其他功能都正常,切到收音机时能正常听
3、不接钥匙线和底部开机线,只接两个大的电源线也能开机了
哪位神帮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具体接线方案是另一个坛子里的帖子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391436-1-1.html

打开上盖,首先看见的是碟机:

把朝前的显示屏拆下来,能看到主机分为两层,上层是碟机和解码芯片,下层应该是主机电脑系统

显示屏

显示屏背面还有电路板和插座

YAMAHA YGV608-F 雅马哈图形处理芯片 没找到详细资料

NEC D70F3037 没找到资料,零碎信息显示是个车规Timer芯片

夏普的PQ09RA11低功耗稳压器,用于OA和AV设备的电源,例如摄像机、文字处理器等,这个系列电压有三个档:5V、9V、12V输出,这个是9V,电压精度控制有两档,此A11代表精度为±2.5%,A1差一点,是±5%

楼主:
接口定义图

网友:
先查查碟机与主板的连线是否插好。

网友A:
我老凯越上的歌乐车机,也有你说的毛病。进出碟不行,读碟不行。印象里有个金属轴上的塑料件,本来应该是固定住的,结果打滑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凯越上的歌乐车机,也有你说的毛病。进出碟不行,读碟不行。印象里有个金属轴上的塑料件,本来应该是固 ...

我的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像是碟机没上电。你的应该是按进出仓时有电机声吧?

网友:
     我的是斯巴鲁森林人彩屏CD  ,休息过久,拆机发现好多插件上锈了。结果试着用牙刷清理一下,装好机,也如楼主一样,除CD不正常外,其他全正常。

     不过这年头,都是U盘无损了,不管他了啦。
     我是接了AUX输入,用旧sony手机做音源,也一样玩。

楼主:
最新进展,就是上次拆机接触不良,碟机的供电插座没接触好,今天拆开清了灰,用纸擦了一下插脚。工作正常了。
调节声音的旋钮不灵也解决了,就是滴一些油就OK了